STC32G12K128单片机的CAN连续收发问题

楼主(2022-06-27):
如题,目前在STC32G单片机上做开发,要用到CAN总线,按照例程配置了一下,测试单次收发没有问题,但是连续收发单片机总会收多或收少,少的时候能少几十帧,多的时候也能多几十帧,应该是我的配置问题,求大佬指点哇,我的配置如下:
#include "can.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C32G_NVIC.h"

#define DBG_TAG "can"
#include "debug.h"

// can 设备句柄
static can_t can1 = { 0 };
static can_t can2 = { 0 };
/* 初始化can设备 */
void can_init(u8 channel, u8 port, u8 pin, u8 io_mux, u32 buad)
{
        can_t *can_dev;
        u32 tmp_brp,tmp_tsg,buad_cal;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 update
        if(channel == CAN1)
        {
                can_dev = &can1;
                CAN1_SW(io_mux);
        }
        else if(channel == CAN2)
        {
                can_dev = &can2;
                CAN2_SW(io_mux);
        }
        else
        {
                return;
        }
        /*IO INIT*/
        GPIO_InitStructure.Pin  = pin;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0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port,&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CAN_InitStructure.CAN_Enable = ENABLE;                                                //CAN功能使能   ENABLE或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IMR = CAN_RIM | CAN_BEIM;                                //CAN中断寄存器         CAN_DOIM,CAN_BEIM,CAN_TIM,CAN_RIM,CAN_EPIM,CAN_EWIM,CAN_ALIM,CAN_ALLI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3;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0~3
        CAN_InitStructure.CAN_SAM    = 1;                                                        //总线电平采样次数  0:采样1次; 1:采样3次
        //CAN总线波特率=Fclk/((1+(TSG1+1)+(TSG2+1))*(BRP+1)*2)
        buad_cal = (MAIN_Fosc / buad) / 2;
        if(buad_cal <= 0)
        {
                return;
        }
        for(tmp_tsg = 1 + 2 + 1; tmp_tsg < 26; tmp_tsg ++)
        {
                for(tmp_brp = 1; tmp_brp < 64; tmp_brp ++)
                {
                        if(buad_cal < tmp_brp * tmp_tsg)
                        {
                                break;
                        }
                        if(buad_cal == tmp_brp * tmp_tsg)
                        {
                                break;
                        }
                }
                if(buad_cal == tmp_brp * tmp_tsg)
                {
                        break;
                }
        }
        if(tmp_tsg < 11)
        {
                CAN_InitStructure.CAN_TSG1   = 0;                                //同步采样段1       0~15
                CAN_InitStructure.CAN_TSG2   = tmp_tsg - 3;                //同步采样段2       1~7 (TSG2 不能设置为0)
        }
        else if(tmp_tsg < 26)
        {
                CAN_InitStructure.CAN_TSG1   = tmp_tsg - 10;        //(1 + 1 + 1 + CAN_TSG2)
                CAN_InitStructure.CAN_TSG2   = 7;                                //同步采样段2       1~7 (TSG2 不能设置为0)
        }
        CAN_InitStructure.CAN_BRP    = tmp_brp - 1;                        //波特率分频系数    0~63

        CAN_InitStructure.CAN_ACR0    = 0x00;                                //总线验收代码寄存器 0~0xFF
        CAN_InitStructure.CAN_ACR1    = 0x00;
        CAN_InitStructure.CAN_ACR2    = 0x00;
        CAN_InitStructure.CAN_ACR3    = 0x00;
        CAN_InitStructure.CAN_AMR0    = 0xff;                                //总线验收屏蔽寄存器 0~0xFF
        CAN_InitStructure.CAN_AMR1    = 0xff;
        CAN_InitStructure.CAN_AMR2    = 0xff;
        CAN_InitStructure.CAN_AMR3    = 0xff;
        //CAN1 初始化
        CAN_Inilize(channel,&CAN_InitStructure);
        //中断使能
        NVIC_CAN_Init(channel,ENABLE,Priority_0);
        //
        can_dev->buad = buad;
        can_dev->channel = channel;
        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1;
        can_dev->queue.tail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1;
        memset(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0, sizeof(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LOG_I(DBG_TAG, "can_dev queue tail = 0x%p", can_dev->queue.tail);
        LOG_I(DBG_TAG, "can_dev queue current = 0x%p", can_dev->queue.current);
        LOG_I(DBG_TAG, "can_dev queue can_context_pool = 0x%p",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LOG_I(DBG_TAG, "can_dev queue can_context_pool tail = 0x%p",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CAN_QUEUE_POOL_SIZE);
        LOG_I(DBG_TAG, "can%d init success!", channel + 1);
}
/* 绑定命令表到某个can通道上 */
void can_command_load(u8 channel, can_command_t *command_table)
{
        can_t *can_dev;
        can_dev = channel == CAN1 ? &can1: &can2;
        can_dev->command_table = command_table;
}
/* 查询队列中是否有元素 */
bool can_queue_is_empty(u8 channel)
{
        can_t *can_dev;
        can_dev = channel == CAN1 ? &can1: &can2;
        if((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tail)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0].cmd == 0x00))
        {
                return TRUE;
        }
        LOG_D(DBG_TAG,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0].cmd = 0x%p",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0].cmd);
        LOG_D(DBG_TAG,         "can queue ptr tail = 0x%p can queue ptr current = 0x%p",
                                        can_dev->queue.tail,
                                        can_dev->queue.current);
        return FALSE;
}
/* 吐出一个队列中的元素 */
can_context_t can_queue_pop(u8 channel)
{
        can_t* can_dev;
        can_context_t* context = NULL;
        can_context_t ret = { 0 };
        can_dev = channel == CAN1 ? &can1 : &can2;
        // 存在紧急命令时优先吐出
        if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0].cmd != 0x00)
        {
                context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0]);
        }
        else
        {
                context = can_dev->queue.current;
                // 准备下次pop
                if (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tail)
                {
                        can_dev->queue.current += 1;
                }
                // current,tail指针地址重叠
                else if (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tail)
                {
                        // 地址上有内容
                        if (can_dev->queue.tail->cmd == 0x00)
                        {
                                context = NULL;
                        }
                }
                // current指针大于tail指针
                else
                {
                        if (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CAN_QUEUE_POOL_SIZE)
                        {
                                can_dev->queue.current += 1;
                        }
                        else
                        {
                                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1;
                        }
                }
        }
        if (context)
        {
                ret = *context;
                // 清空context为下次数据填充做准备
                memset(context, 0, sizeof(can_context_t));
        }
        return ret;
}

/* 向队列中压入元素 */
bool can_queue_push(u8 channel, can_context_t* context)
{
        can_t* can_dev;
        can_dev = channel == CAN1 ? &can1 : &can2;
        // 优先写入紧急命令
        if (context->cmd < 0x10)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0] = *context;
                return TRUE;
        }
        // tail指针向下偏移
        if (can_dev->queue.tail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CAN_QUEUE_POOL_SIZE)
        {
                if (can_dev->queue.tail + 1 == can_dev->queue.current)
                {
                        // 地址上已有内容,返回队列已满
                        if (can_dev->queue.tail->cmd)
                        {
                                return FALSE;
                        }
                        else
                        {
                                *(can_dev->queue.tail) = *context;
                        }
                }
                // 只要不遇到current指针就总是移动
                else
                {
                        *(can_dev->queue.tail) = *context;
                        can_dev->queue.tail += 1;
                }
        }
        else
        {
                if (can_dev->queue.current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1)
                {
                        can_dev->queue.tail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1;
                        *(can_dev->queue.tail) = *context;
                }
                if (can_dev->queue.tail > can_dev->queue.can_context_pool + CAN_QUEUE_POOL_SIZE)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 通过命令号获取命令句柄 */
can_command_t *can_command_get(u8 channel, u8 cmd)
{
        u8 find;
        can_t *can_dev;
        can_dev = channel == CAN1 ? &can1: &can2;
        for(find = 0; can_dev->command_table[find].type != CAN_COMMAND_END; find ++)
        {
                if(can_dev->command_table[find].cmd == cmd)
                        break;
        }
        return &(can_dev->command_table[find]);
}
/* 发送标准帧 */
void can_send_standard_frame(u8 channel, u16 up_id, u8 *pdat)
{
        u16 CanID;
        can_t *can_dev;
        can_dev = channel == CAN1 ? &can1: &can2;

        CANSEL = channel;
        CanID = up_id << 5;

        CANAR = TX_BUF0;CANDR = 0x08;
        CANAR = TX_BUF1;CANDR = CanID >> 8;
        CANAR = TX_BUF2;CANDR = CanID;
        CANAR = TX_BUF3;CANDR = pdat[0];
        CANAR = TX_BUF0;CANDR = pdat[1];
        CANAR = TX_BUF1;CANDR = pdat[2];
        CANAR = TX_BUF2;CANDR = pdat[3];
        CANAR = TX_BUF3;CANDR = pdat[4];
        CANAR = TX_BUF0;CANDR = pdat[5];
        CANAR = TX_BUF1;CANDR = pdat[6];
        CANAR = TX_BUF2;CANDR = pdat[7];
        CANAR = TX_BUF3;CANDR = 0x00;
        CANAR = CMR;CANDR = 0x04;
        // 等待can发送完成
        CANAR = SR;while(CANDR & 0x04);
}
/* can接收中断 */
void CAN1_ISR_Handler (void) interrupt CAN1_VECTOR
{
        u8 isr;
        u8 store;
        u8 arTemp;
        can_context_t cont;

        arTemp = CANAR;                                                     //先CANAR现场保存,避免主循环里写完 CANAR 后产生中断,在中断里修改了 CANAR 内容
        store = AUXR2;                                                      //后AUXR2现场保存

        AUXR2 &= ~0x08;                                                                //选择CAN1模块
        isr = CanReadReg(ISR);
        CANAR = ISR;
        CANDR = isr;                                                             //写1清除标志位
        if((isr & 0x08) == 0x08)                                          //RI
        {
                //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cont.upid = CanReadStandardFrame(&(cont.cmd));
                can_queue_push(CAN1, &cont);
                // 清除中断标志
                CANAR = ISR;
                CANDR |= 0x08;
        }

        if((isr & 0x20) == 0x20)                                          //EWI
        {
                CANAR = MR;
                CANDR &= ~0x04;                                                  //清除 Reset Mode, 从BUS-OFF状态退出
                CANAR = ISR;
                CANDR |= 0x20;                                                    //CLR FLAG
        }
        AUXR2 = store;                                                             //先AUXR2现场恢复
        CANAR = arTemp;                                                            //后CANAR现场恢复
}

楼主:
难道是不能在中断中做readFifo的操作?

网友A: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SOFTWARE-LIB.zip        库也更新了,如果还是不行  请找陈工

网友A:
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 ... DIP64-DEMO-CODE.ZIP            这里面是 普通的 C 语言直接操作 SFR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SOFTWARE-LIB.zip        库也更新了,如果还是不行   ...

谢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后面发现是TSG1,TSG2,BRP三个寄存器配置问题(自己写的算法分配了三个寄存器的值,虽然能通信,但是可能并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tcmcudata.com/OpenSource/STC32G12K128-LQFP64-DIP64-DEMO-CODE.ZIP            这里面是 普 ...

感谢!

网友B(2024-09-19):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 用户定义宏 ***********************************/
//CAN总线波特率=Fclk/((1+(TSG1+1)+(TSG2+1))*(BRP+1)*2)
#define TSG1    2                //0~15
#define TSG2    1                //1~7 (TSG2 不能设置为0)
#define BRP     3                //0~63
//24000000/((1+3+2)*4*2)=500KHz

#define SJW     1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总线波特率100KHz以上设置为 0; 100KHz以下设置为 1
#define SAM     0                //总线电平采样次数: 0:采样1次; 1:采样3次

/*****************************************************************************/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define        STANDARD_FRAME   0     //帧格式:标准帧
#define        EXTENDED_FRAME   1     //帧格式:扩展帧

/*************  本地变量声明    **************/

typedef struct
{
        u8        DLC:4;          //数据长度, bit0~bit3
        u8        :2;             //空数据, bit4~bit5
        u8        RTR:1;          //帧类型, bit6
        u8        FF:1;           //帧格式, bit7
        u32        ID;             //CAN ID
        u8        DataBuffer[8];  //数据缓存
}CAN_DataDef;

CAN_DataDef CAN1_Tx;
CAN_DataDef CAN1_Rx[8];

bit B_CanRead;      //CAN 收到数据标志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msecond;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CANInit();
u8 CanReadReg(u8 addr);
u8 CanReadMsg(CAN_DataDef *CAN);
void CanSendMsg(CAN_DataDef *CAN);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sr,i,n;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P0M1 = 0x30;   P0M0 = 0x30;   //设置P0.4、P0.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M1 = 0x32;   P1M0 = 0x32;   //设置P1.1、P1.4、P1.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1在PWM当DAC电路通过电阻串联到P2.3
    P2M1 = 0x3c;   P2M0 = 0x3c;   //设置P2.2~P2.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3M1 = 0x50;   P3M0 = 0x50;   //设置P3.4、P3.6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4M1 = 0x3c;   P4M0 = 0x3c;   //设置P4.2~P4.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5M1 = 0x0c;   P5M0 = 0x0c;   //设置P5.2、P5.3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6M1 = 0xff;   P6M0 = 0xff;   //设置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CANInit();

        EA = 1;                 //打开总中断

        CAN1_Tx.FF = EXTENDED_FRAME;    //扩展帧
        CAN1_Tx.RTR = 0;                //0:数据帧,1:远程帧
        CAN1_Tx.DLC = 0x08;             //数据长度
        CAN1_Tx.ID = 0x01234567;        //CAN ID
        CAN1_Tx.DataBuffer[0] = 0x21;   //数据内容
        CAN1_Tx.DataBuffer[1] = 0x22;
        CAN1_Tx.DataBuffer[2] = 0x23;
        CAN1_Tx.DataBuffer[3] = 0x24;
        CAN1_Tx.DataBuffer[4] = 0x25;
        CAN1_Tx.DataBuffer[5] = 0x26;
        CAN1_Tx.DataBuffer[6] = 0x27;
        CAN1_Tx.DataBuffer[7] = 0x28;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if(++msecond >= 1000)   //1秒到
                        {
                                msecond = 0;
                                sr = CanReadReg(SR);

                                if(sr & 0x01)                //判断是否有 BS:BUS-OFF状态
                                {
                                        CANAR = MR;
                                        CANDR &= ~0x04;  //清除 Reset Mode, 从BUS-OFF状态退出
                                }
                                else
                                {
                    CanSendMsg(&CAN1_Tx);   //发送一帧数据
                                }
                        }
                }

                if(B_CanRead)
                {
                        B_CanRead = 0;

            n = CanReadMsg(CAN1_Rx);    //读取接收内容
            if(n>0)
            {
                for(i=0;i<n;i++)
                {
                    CanSendMsg(&CAN1_Rx[i]);  //CAN总线原样返回
                }
            }
                }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B_1ms = 1;      //1ms标志
}

//========================================================================
// 函数: u8 ReadReg(u8 addr)
// 描述: CAN功能寄存器读取函数。
// 参数: CAN功能寄存器地址.
// 返回: CAN功能寄存器数据.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0-11-16
// 备注:
//========================================================================
u8 CanReadReg(u8 addr)
{
        u8 dat;
        CANAR = addr;
        dat = CANDR;
        return dat;
}

//========================================================================
// 函数: void WriteReg(u8 addr, u8 dat)
// 描述: CAN功能寄存器配置函数。
// 参数: CAN功能寄存器地址, CAN功能寄存器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0-11-16
// 备注:
//========================================================================
void CanWriteReg(u8 addr, u8 dat)
{
        CANAR = addr;
        CANDR = dat;
}

//========================================================================
// 函数: void CanReadFifo(CAN_DataDef *CANx)
// 描述: 读取CAN缓冲区数据函数。
// 参数: *CANx: 存放CAN总线读取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2.0
// 日期: 2023-01-31
// 备注:
//========================================================================
void CanReadFifo(CAN_DataDef *CAN)
{
    u8 i;
    u8 pdat[5];
    u8 RX_Index=0;

    pdat[0]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if(pdat[0] & 0x80)  //判断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
        pdat[1]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扩展帧ID占4个字节
        pdat[2]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pdat[3]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pdat[4]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CAN->ID = (((u32)pdat[1] << 24) + ((u32)pdat[2] << 16) + ((u32)pdat[3] << 8) + pdat[4]) >> 3;
    }
    else
    {
        pdat[1]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标准帧ID占2个字节
        pdat[2]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CAN->ID = ((pdat[1] << 8) + pdat[2]) >> 5;
    }

    CAN->FF = pdat[0] >> 7;     //帧格式
    CAN->RTR = pdat[0] >> 6;    //帧类型
    CAN->DLC = pdat[0];         //数据长度

    for(i=0;((i<CAN->DLC) && (i<8));i++)        //读取数据长度为len,最多不超过8
    {
        CAN->DataBuffer[i]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读取有效数据
    }
    while(RX_Index&3)   //判断已读数据长度是否4的整数倍
    {
        CanReadReg((u8)(RX_BUF0 + (RX_Index++&3)));  //读取填充数据,一帧数据占据4的整数倍缓冲区空间,不足补0
    }
}

//========================================================================
// 函数: u8 CanReadMsg(void)
// 描述: CAN接收数据函数。
// 参数: *CANx: 存放CAN总线读取数据..
// 返回: 帧个数.
// 版本: VER2.0
// 日期: 2023-01-31
// 备注:
//========================================================================
u8 CanReadMsg(CAN_DataDef *CAN)
{
    u8 i;
    u8 n=0;

    do{
        CanReadFifo(&CAN[n++]);  //读取接收缓冲区数据
        i = CanReadReg(SR);
    }while(i&0x80);     //判断接收缓冲区里是否还有数据,有的话继续读取

    return n;   //返回帧个数
}

//========================================================================
// 函数: void CanSendMsg(CAN_DataDef *CAN)
// 描述: CAN发送标准帧函数。
// 参数: *CANx: 存放CAN总线发送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0-11-19
// 备注:
//========================================================================
void CanSendMsg(CAN_DataDef *CAN)
{
        u32 CanID;
    u8 RX_Index,i;

    if(CAN->FF)     //判断是否扩展帧
    {
        CanID = CAN->ID << 3;
        CanWriteReg(TX_BUF0,CAN->DLC|((u8)CAN->RTR<<6)|0x80);        //bit7: 标准帧(0)/扩展帧(1), bit6: 数据帧(0)/远程帧(1), bit3~bit0: 数据长度(DLC)
        CanWriteReg(TX_BUF1,(u8)(CanID>>24));
        CanWriteReg(TX_BUF2,(u8)(CanID>>16));
        CanWriteReg(TX_BUF3,(u8)(CanID>>8));

        CanWriteReg(TX_BUF0,(u8)CanID);

        RX_Index = 1;
        for(i=0;((i<CAN->DLC) && (i<8));i++)        //数据长度为DLC,最多不超过8
        {
            CanWriteReg((u8)(TX_BUF0 + (RX_Index++&3)),CAN->DataBuffer[i]);   //写入有效数据
        }
        while(RX_Index&3)   //判断已读数据长度是否4的整数倍
        {
            CanWriteReg((u8)(TX_BUF0 + (RX_Index++&3)),0x00);  //写入填充数据,一帧数据占据4的整数倍缓冲区空间,不足补0
        }
    }
    else    //发送标准帧
    {
        CanID = (u16)(CAN->ID << 5);
        CanWriteReg(TX_BUF0,CAN->DLC|((u8)CAN->RTR<<6));  //bit7: 标准帧(0)/扩展帧(1), bit6: 数据帧(0)/远程帧(1), bit3~bit0: 数据长度(DLC)
        CanWriteReg(TX_BUF1,(u8)(CanID>>8));
        CanWriteReg(TX_BUF2,(u8)CanID);

        RX_Index = 3;
        for(i=0;((i<CAN->DLC) && (i<8));i++)        //数据长度为DLC,最多不超过8
        {
            CanWriteReg((u8)(TX_BUF0 + (RX_Index++&3)),CAN->DataBuffer[i]);   //写入有效数据
        }
        while(RX_Index&3)   //判断已读数据长度是否4的整数倍
        {
            CanWriteReg((u8)(TX_BUF0 + (RX_Index++&3)),0x00);  //写入填充数据,一帧数据占据4的整数倍缓冲区空间,不足补0
        }
    }
        CanWriteReg(CMR ,0x04);                //发起一次帧传输
}

//========================================================================
// 函数: void CANSetBaudrate()
// 描述: CAN总线波特率设置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0-11-19
// 备注:
//========================================================================
void CANSetBaudrate()
{
        CanWriteReg(BTR0,(SJW << 6) + BRP);
        CanWriteReg(BTR1,(SAM << 7) + (TSG2 << 4) + TSG1);
}

//========================================================================
// 函数: void CANInit()
// 描述: CAN初始化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0-11-19
// 备注:
//========================================================================
void CANInit()
{
        CANEN = 1;          //CAN1模块使能
        CanWriteReg(MR  ,0x05);  //使能 Reset Mode, 采用单滤波设置

        CANSetBaudrate();        //设置波特率

        //设置过滤ID为:xxF8xxxx 的帧才接收
//        CanWriteReg(ACR0,0x07);                //总线验收代码寄存器
//        CanWriteReg(ACR1,0xc0);
//        CanWriteReg(ACR2,0x00);
//        CanWriteReg(ACR3,0x00);
//        CanWriteReg(AMR0,0xF8);                //总线验收屏蔽寄存器
//        CanWriteReg(AMR1,0x07);
//        CanWriteReg(AMR2,0xFF);
//        CanWriteReg(AMR3,0xFF);

        //取消过滤ID,所有帧都接收
        CanWriteReg(ACR0,0x00);                //总线验收代码寄存器
        CanWriteReg(ACR1,0x00);
        CanWriteReg(ACR2,0x00);
        CanWriteReg(ACR3,0x00);
        CanWriteReg(AMR0,0xFF);                //总线验收屏蔽寄存器
        CanWriteReg(AMR1,0xFF);
        CanWriteReg(AMR2,0xFF);
        CanWriteReg(AMR3,0xFF);

        CanWriteReg(IMR ,0xff);                //中断寄存器
        CanWriteReg(ISR ,0xff);                //清中断标志
        CanWriteReg(MR  ,0x01);                //退出 Reset Mode, 采用单滤波设置(设置过滤器后注意选择滤波模式)
//        CanWriteReg(MR  ,0x00);                //退出 Reset Mode, 采用双滤波设置(设置过滤器后注意选择滤波模式)

        P_SW1 = (P_SW1 & ~(3<<4)) | (0<<4); //端口切换(CAN_Rx,CAN_Tx) 0x00:P0.0,P0.1  0x10:P5.0,P5.1  0x20:P4.2,P4.5  0x30:P7.0,P7.1
        CANICR = 0x02;                //CAN中断使能
}

//========================================================================
// 函数: void CANBUS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CAN1_VECTOR
// 描述: CAN总线中断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20-11-19
// 备注:
//========================================================================
void CANBUS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CAN1_VECTOR
{
        u8 isr;
        u8 arTemp;
        arTemp = CANAR;     //CANAR现场保存,避免主循环里写完 CANAR 后产生中断,在中断里修改了 CANAR 内容

        isr = CanReadReg(ISR);
        if((isr & 0x04) == 0x04)  //TI
    {
                CANAR = ISR;
                CANDR = 0x04;    //CLR FLAG
    }
        if((isr & 0x08) == 0x08)  //RI
    {
                CANAR = ISR;
                CANDR = 0x08;    //CLR FLAG

                B_CanRead = 1;
    }

        if((isr & 0x40) == 0x40)  //ALI
    {
                CANAR = ISR;
                CANDR = 0x40;    //CLR FLAG
    }

        if((isr & 0x20) == 0x20)  //EWI
    {
                CANAR = ISR;
                CANDR = 0x20;    //CLR FLAG
    }

        if((isr & 0x10) == 0x10)  //EPI
    {
                CANAR = ISR;
                CANDR = 0x10;    //CLR FLAG
    }

        if((isr & 0x02) == 0x02)  //BEI
    {
                CANAR = ISR;
                CANDR = 0x02;    //CLR FLAG
    }

        if((isr & 0x01) == 0x01)  //DOI
    {
                CANAR = ISR;
                CANDR = 0x01;    //CLR FLAG
    }

        CANAR = arTemp;    //CANAR现场恢复
}

试试这个,感觉你的中断没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