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7219级联仿真的问题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6-27):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做了一个用7219级联显示时分秒,年月日的程序;实物显示没有问题,但是仿真只显示第一个7219的,第二个的年月日不显示;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ey=P3^7;
sbit key1=P3^6;

u8 num;
u16 DisplayData[17];
u8 code smgduanyin                   [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code smgduanyang                [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8 code smgduan7219           [10]={0,1,2,3,4,5,6,7,8,9};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16 xms)
{
        u16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时间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8] = smgduan7219[TIME[2]/16];                                //时
        DisplayData[7] = smgduan7219[TIME[2]&0x0f];
        DisplayData[6] = 0x0a;
        DisplayData[5] = smgduan7219[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7219[TIME[1]&0x0f];
        DisplayData[3] = 0x0a;
        DisplayData[2] = smgduan7219[TIME[0]/16];                                   //秒
        DisplayData[1] = smgduan7219[TIME[0]&0x0f];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16]= smgduan7219[2];
        DisplayData[15]= smgduan7219[0];
        DisplayData[14]= smgduan7219[TIME[6]/16];                         //年
        DisplayData[13]= smgduan7219[TIME[6]&0x0f];
        DisplayData[12]= smgduan7219[TIME[4]/16];                         //月
        DisplayData[11]= smgduan7219[TIME[4]&0x0f];
        DisplayData[10] = smgduan7219[TIME[3]/16];                         //日
        DisplayData[9] = smgduan7219[TIME[3]&0x0f];

        DisplayData[17] =smgduanyang[TIME[5]&0x0f];                   //周
}

void max7219send(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ads,i,j;

        i=0;
        while(i<16)
        {
                if(i<8)
                {
                        ads=add;
                }
                else
                {
                        ads=dat;
                }
                for(j=0;j<8;j++)
                {
                        clk7219=0;
                        din7219=ads&0x80;
                        ads=ads<<1;
                        clk7219=1;
                }
                i=i+8;
        }

}
void write7219value1(uchar add1,uchar dat1)
{
        sc7219=0;
        max7219send(add1,dat1);
        sc7219=1;
}

void write7219value2(uchar add2,uchar dat2)
{
        sc7219=0;
        max7219send(add2,dat2);
        max7219send(0x00,0x00);
        sc7219=1;
}

void max7219init()
{
        write7219value1(0x0c,0x01);
        write7219value1(0x0b,0x07);
        write7219value1(0x0a,0xff);
        write7219value1(0x09,0xff);
        write7219value1(0x0f,0x00);

        write7219value2(0x0c,0x01);
        write7219value2(0x0b,0x07);
        write7219value2(0x0a,0xff);
        write7219value2(0x09,0xff);
        write7219value2(0x0f,0x00);

}

void main()
{
        uchar i,z;
        Ds1302Init();           //第一次初始化后就可以注释该条语句,这样下次重启就不会再次初始化了
        max7219init();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for(i=1;i<9;i++)
                                                {

                                                 write7219value1(i,DisplayData[ i]);
                                                         write7219value2(i,DisplayData[i+8]);
                                                }
                                }

                        }

网友A:
实物是买成品的自然没问题,仿真么就不一定啦

网友B:
程序硬件可以实现就好了  仿真只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