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E555的触摸延时风扇Proteus仿真原理图与PCB文件

楼主:
用 555 定时器芯片和模、数电知识设计一个波形发生器。实现如下功能:
1、利用 555 定时器搭建一个触摸感应的单稳态电路;
2、可利用可调电阻调节设定风扇转动的延时时间;
3、利用继电器控制风扇电机转动。

设计方案

项目背景

现代生活中有许多简易风扇常采用以触摸延时电路为核心的设计,其电路结构简单有效,省电便捷,其功能是当人用手触摸开关时,风扇转动并持续一段时间后停止。

设计思路

电路总体划分为两个模块

模块一:使用NE555芯片产生延时信号 模块二:继电器驱动电机转动

工作原理

利用NE555芯片的延时特性产生延时方波信号,通过三极管NPN搭建共射放大电路将555芯片输出引脚输出的电压与电流放大,并通过压差继电器产生的压差信号使电机与VCC接通从而驱动电机转动,通过电位器改变R的阻值可改变输出高电平的延时时间,即电机转动的时间,在电机转动过程中指示灯LED-BLUE亮,起到指示的功能,可较为直观的看出电路的工作状态。

系统模块

图4 系统模块

主要芯片及电路

1触摸延时电路

图5.1 NE555芯片及其引脚介绍

图5.2  触摸延时电路

以555定时器的低触发端TR作为触发信号的输入端,并将高触发端TH和放电端DC连接对地电容,再并联一个电阻接入电源,就构成了单稳态电路。仿真中用按键开关代替触摸金属片,注意555工作状态下应使复位端始终为高电平。当按下开关后,输出端Q将会从低电平跳变为高电平,并维持一定的时间,称为暂稳态,之后恢复低电平。暂稳态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外接电阻R和电容C的大小,其公式为T=RCln31.1RC

2电机驱动电路

图5.2 电机驱动电路

因为实际电路中555芯片输出端的输出电流可能不足以驱动继电器工作,所以我们在此加入了用NPN型三极管搭建的共射放大电路,可以将集电极电流放大至能驱动大部分继电器工作的范围。在仿真中我们使用电机来模拟风扇的转动,通过改变延时时间来达到改变电机工作的时间。

原件清单

图6 元器件及物品清单

(附件有点乱,有仿真,PCB,文档说明)

网友A(2022-07-02):
555的延时时间有限,C005的延时时间可以很长。而且电路简单一些。可以调节电位器或者2个设置端来设置延时时间。

网友A:
C005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不需要延时电容。只需要一只电阻(或者电位器)配合2个编程端口(8*,64*)就可以获得(8倍;64倍,8*64倍)基础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