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v信号转开关量的电路实现方法?

楼主(2022-06-28):
我想把一个0-0.1v开关量信号变成0-5v的开关量信号,请问是用做运放放大还是用比较器,要求开关变化速度10M。请问在高速度的情况下,如何简单稳定的实现信号转换?

楼主:
就是0-0.1v的方波,转成0-5v的方波,输入到单片机!

网友A:
用比较器,速度快

网友B:
信号得放大    放大后不需要处理触发器就行了    要处理就进I/O就行了    用电平比较器或者PAC都行

网友C:
用电平比较器或者PAC都可以

网友D:
普通比较器速率很难达到吧,建议用高速运放做成开环当比较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器,速度快

信号电压0.1v,需要加个0.05v的比较电压吗?

网友E:
10M的速度就别想什么单片机了。

网友F:
一,要用高速运放,像LM358这种就不要想了,10MHZ估计看都看不变化,特别是矩形波信号,运放在这方面的放大能力刚好又是不太好的
二,运放的放大倍数就不是直接计算的50倍了,这要看一下运放的参数来适当的加大放大倍数,有可能要用两级的放大电路
三.布线有一定有要求,10M算是有点高的频率了
四,电压比较器估计是不行了,像LM393这种常用的电压比较,电压延时能有1uS,10MHZ比较之后的输出电压可能就是三角波了

网友G:
电压0.1v,灌电流,拉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0.1v,灌电流,拉电流多大?

是一个方波的电流信号,想加电阻转成0.1v,电阻不能太大!就是把小电流方波转换成0-5v的电压方波。速度有快有慢,照快了做

网友H:
要不用俩9018三极管试十?

网友I:
三极管搭成共基极方法电路应该就可以了。做产品还是找颗SOT23-5的比较器来做吧。另外,10MHz的时候,单片机来得及吗,选的什么单片机,硬件计数器速度是否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