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输入捕捉功能测量方波频率问题

楼主(2022-06-28):
大佬们,我尝试用32的定时器输入捕捉功能测量脉宽为50%的方波频率,结果测量出的频率误差大概有1%左右,即输入3Khz,windows窗口显示为3030HZ,一开始我以为是捕捉功能的时基太大了,于是我就把分频系数变小,结果误差更大,后面我分析是可能是由于分频系数太小导致定时器进入中断次数太快,影响了测量频率标志位,但是无论我怎么优化,测量结果总有1%的误差,大概就是3-5us左右,我想问下,这个正常吗,毕竟输入3KHZ信号频率不是很高?或者说32定时器真的能精确实现测量采样信号的频率吗?望各位大佬指正,谢谢!

网友A:
输入捕获功能有DMA模式可用,可以不用进入中断
至于1%的误差,个人感觉是正常的
STM32的时钟是用8MHZ倍频之后得来,分频之后晶振的误差实际上是累积的
因为手头上没有仪器,只能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捕获功能有DMA模式可用,可以不用进入中断
至于1%的误差,个人感觉是正常的
STM32的时钟是用8MHZ倍频之 ...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