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不对 附程序

楼主(2022-06-28):
数码管上可以正常显示,串口助手接收数据有问题。找不到什么问题,请大佬们帮忙看看,谢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SYSTEMCLOCK 11059200L

unsigned char rx,i;
bit flag=0;
unsigned char code ledK[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
unsigned char disp[8]={17,17,17,17,17,17,17,17};
unsigned char wei=0;

void update(void)
{
    disp[0] = rx & 0x0f;
    TI = 1;
    printf("%s\n",rx);
    TI = 0;
}
void uart()
{
        SCON=0x50;                //1.选择串口工作方式,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2.设定波特率,设置T1(方式2,初值,启动)
        TL1=256-SYSTEMCLOCK/12/32/BAUD;
        TH1=256-SYSTEMCLOCK/12/32/BAUD;
        TR1=1;
        EA=1;
        ES=1;
}
void rec()
{
    if(flag)
    {
        flag = 0;
        update();
        ES = 1;
    }
}
void main(void)
{
    uart();
        TMOD &=0xF0;
        TMOD |=0x01;        //定时器方式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T0=1;
        TR0=1;

        P1=0x00;
        P0=0xFF;
        while(1)
        {
                rec();
        }
}
void ref_SMG(void)
{
        P1=0x00;
        P0=~(1<<wei);
        P1=ledK[disp[wei]];
        if(++wei>7) wei=0;
}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ref_SMG();
}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rx=SBUF;
        flag=1;
        ES = 0;
        }
}

网友A:
板上的晶振是多大的?

网友B:
1. 用以前调好的串口程序跑一下,看有没有输出;
2. 对比以前运行正常的代码,检查波特率及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晶振是多大的?

12MHz,11.0592MHz
STC89C52RC单片机

网友C:
用HEX方式吧,你没有处理过的数据是十六进制,而不是ASCII内码

网友D:
接收 用hex模式

网友E:
串口助手换成hex模式看看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F:
TL1=256-SYSTEMCLOCK/12/32/BAUD;
  TH1=256-SYSTEMCLOCK/12/32/BAUD;
改成
TL1=    65536 - SYSTEMCLOCK/12/32/BAUD  ;
  TH1= ( 65536-SYSTEMCLOCK/12/32/BAUD )>> 8 ;   (没有查过资料,可能是错的)

网友A:
我问板上的晶振是多大的?12M还是11.0592M?它俩可不是一样的。它俩对串口可有老大关系了。应该是11.0592才对吧.这你可得看好。如果装个12M的晶振。那串口就不会有正确的结果的。

网友G:
一版下载工具上都有基于晶振自动生成波特率配置代码的工具,用那个,然后用HEX发送就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H:
波特率设置错了,
如果两个单片机之间都是一样错误的,是可以通讯的
但是和标准波特率不行

网友H:
        TL1 = 0xE8;
        TH1 = 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