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两种颜色的预拉线 代表什么?

楼主(2022-06-28):
两种颜色的预拉线 代表什么

网友A:
代表需要连接的网路net

网友B:
还在用Protel99?怎么说都用AD吧?
当然,某些公司为了兼容性会用Protel99,但那些都是老师傅,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的。

网友C:
那个有颜色的线的网络是不是有干涉,正常的都是一个颜色

网友D:
这图是从其它文件格式转换过来的吧,网络的颜色可以设置的。

网友E:
按照飞线连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