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DS18B20值对电机的控制

楼主(2022-06-28):
首先是仿真图,文件中含有仿真软件proteus8.10文件,因此需要8.10的版本才可以
电路图如下:
然后程序采用模块化封装,方便修改和调用以及学习,程序图如下:
然后最后仿真的效果图: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void DS18B20_service();
void Int01_init();
float Temp;

unsigned int shang[]={0x33,0x22,0x66,0x44,0xCC,0x88,0x99,0x11};//正
unsigned int xia  []={0x33,0x11,0x99,0x88,0xcc,0x44,0x66,0x22};//反
unsigned int shang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
unsigned char Flag=0,flag1=0,flag2=0;
void main()
{
        uchar i;
        Ds18b20_ConvertTemperature();                //上电先转换一次温度,防止第一次读数据错误
        Delayms(1000);                        //等待转换完成
        LCD_init();
        LCD_dis_string(1,1,"Temperature:");
        Int01_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while(1)
        {
                switch(flag1)
                {
                        case 0:

                                break;
                        case 1:
                                if(Temp<20)
                                {
                                        P2_3=1;
                                        P2_4=1;
                                        P2_5=1;
                                }
                                else if(Temp>=20 && Temp<=25)
                                {
                                        P2_3=0;
                                        P2_4=1;
                                        P2_5=1;
                                        if(Flag==1)//正
                                        {
                                                P1=xia[i++];
                                                i%=8;
                                                Flag=0;
                                        }
                                }
                                else if(Temp>25 && Temp<30)
                                {
                                        P2_3=1;
                                        P2_4=1;
                                        P2_5=1;
                                }
                                else if(Temp>=30 && Temp<=35)
                                {
                                        P2_3=1;
                                        P2_4=0;
                                        P2_5=1;
                                        if(Flag==1)//反
                                        {
                                                P1=shang1[i++];
                                                i%=8;
                                                Flag=0;
                                        }
                                }
                                else if(Temp>35 && Temp<=37)
                                {
                                        P2_3=1;
                                        P2_4=1;
                                        P2_5=1;
                                }
                                else if(Temp>37)
                                {
                                        P2_3=1;
                                        P2_4=1;
                                        P2_5=0;
                                        if(Flag==1)//反
                                        {
                                                P1=shang[i++];
                                                i%=8;
                                                Flag=0;
                                        }
                                }
                                break;
                }

        }
}

void Int0_interrupt() interrupt 0   //每进一次中断就是1ms
{
        flag1=!flag1;
}
void Int1_interrupt() interrupt 2   //每进一次中断就是1ms
{
        if(Temp>37){flag2=!flag2;}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每进一次中断就是1ms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time1=0;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65536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0Count++;
        if(T0Count>=80)//80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80ms换拍
        {
                T0Count=0;
                Flag=1;
        }
        if(flag2==1)
        {
                time1++;
                if(time1>=12500)
                {
                        time1=0;
                        flag1=0;
                }
        }
}
void Timer1_Routine()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T1Count;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1Count++;
        if(T1Count>=300)
        {
                T1Count=0;
                switch (flag1)
        {
                case 0:break;
                case 1:DS18B20_service();break;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DS18B20_service()
{
        Ds18b20_ConvertTemperature();        //转换温度
                Temp=DS18B20_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if(Temp<0)                                //如果温度小于0
                {
                        LCD_dis_char(2,1,'-');        //显示负号
                        Temp=-Temp;                        //将温度变为正数
                }
                else                                //如果温度大于等于0
                {
                        LCD_dis_char(2,1,'+');        //显示正号
                }
                LCD_dis_number(2,2,Temp,3);                //显示温度整数部分
                LCD_dis_char(2,5,'.');                //显示小数点
                LCD_dis_number(2,6,(unsigned long)(Temp*10000)%10000,1);//显示温度小数部分
}
void Int01_init()
{
        IT0=1;
        IT1=1;
        EX0=1;
        EX1=1;
        EA=1;
}

仿真只能用proteus8.10这个版本 其他版本都会报错
源码与仿真文件的的附件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