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升压驱动板

楼主(2022-06-28):
手电筒升压驱动板,5-12V/1A,直径20mm,一节锂电 2.4v保护 适用于21700手电筒

Protel 99 图纸

Protel 99 图纸

直径20毫米,5.6V/1A

直径20毫米,5.6V/1A

一节锂电,2.4v保护

一节锂电,2.4v保护

网友A:
升压片子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片子啥型号?

TC6291C 是一款电流模式升压型 DC-DC 转换器。

楼主:
最终效果图

最终效果图

铜灯座

铜灯座

所有配件

所有配件

整灯光锥

整灯光锥

光斑效果

光斑效果

楼主(2022-12-29):
适用于科锐XHP35,XHP50高压灯珠

网友B:
使用升压恒流型驱动芯片,效率更高,更稳定!

楼主(2023-02-02):
引用 网友B:
使用升压恒流型驱动芯片,效率更高,更稳定!

OC 脚与 GND 脚之间的电阻决定峰值开关电流,这个电阻的值在 36K 与 100K 之间。电流限定在 1.5A 到 0.5A
,IOCP=55000/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