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单片机io怎么配置成准双向口,和开漏模式?

楼主(2022-06-28):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官网的说明书和标准函数库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去看看吧!

网友B:
说明书直接复制

网友C:
手册里的范例程序:
//测试工作频率为 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0M0  =  0x94;
sfr  P0M1  =  0x93;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2M0  =  0x96;
sfr  P2M1  =  0x95;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fr  P4M0  =  0xb4;
sfr  P4M1  =  0xb3;
sfr  P5M0  =  0xca;
sfr  P5M1  =  0xc9;
sfr  P6M0  =  0xcc;
sfr  P6M1  =  0xcb;
sfr  P7M0  =  0xe2;
sfr  P7M1  =  0xe1;

void main()
{
  P0M0 = 0x00;  //设置 P0.0~P0.7 为双向口模式
  P0M1 = 0x00;
  P1M0 = 0xff;  //设置 P1.0~P1.7 为推挽输出模式
  P1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 P2.0~P2.7 为高阻输入模式
  P2M1 = 0xff;
  P3M0 = 0xff;  //设置 P3.0~P3.7 为开漏模式
  P3M1 = 0xff;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说明书和标准函数库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去看看吧!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的范例程序:
//测试工作频率为 11.0592MHz

ok谢谢

网友D(2022-08-05):
你有密码?复制编辑PDF要权限操作密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有密码?复制编辑PDF要权限操作密码的

解密PDF,这是常规操作,肯定要学会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解密PDF,这是常规操作,肯定要学会的了

你的软件有问题,我这里复制不需要密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软件有问题,我这里复制不需要密码。

如果,Ctrl+c,可以不需要密码,只要全文Ctrl+c,就能另存一个无密码的PDF,那么PDF加密就毫无意义了,撇开加密是否防得住破解,加密本身的目的还是要有保障的。所以,可以有工具破开密码,但是直接无视密码就Ctrl+c,还是做不到的。你不妨下载最新版的手册试试。如果你的工具真的可以,我还希望你能分享一下这个工具。

网友H:
下载一下官方手册,上面都有教的例程

网友I:
这个芯片是全新的哦,取代之前的STC8A系列,引脚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软件很多要重新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