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与w5500实现相互发送数据以及ADC的数据采集程序

楼主(2022-06-2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2c_ee.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W5500_conf.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utility.h"
/*app函数头文件*/
#include "tcp_demo.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extern vu16 ADC_DMA_IN5; //声明外部变量

uint8 buffer[2048];/*????2KB???*/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USART1_Config();                                        /*初始化串口通信:115200@8-n-1*/
    i2c_CfgGpio();                                            /*初始化eeprom*/

    delay_ms(500); //上电时等待其他器件就绪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ADC_Configuration(); //ADC初始化设置
//  uint16 len=0;
//uint16 port=30000;/*??????????*/
    printf("  野火网络适配版 网络初始化 Demo V1.0 \r\n");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                                            /*硬复位W5500*/
    set_w5500_mac();                                        /*配置MAC地址*/
    set_w5500_ip();                                            /*配置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printf(" 电脑作为TCP服务,让W5500作为 TCP客户端去连接 \r\n");
    printf(" 服务IP:%d.%d.%d.%d\r\n",remote_ip[0],remote_ip[1],remote_ip[2],remote_ip[3]);
    printf(" 监听端口:%d \r\n",remote_port);
    printf(" 连接成功后,服务发送数据给W5500,W5500将返回对应数据 \r\n");
    printf(" 应用程序执行中……\r\n");

while(1){
          do_tcp_client();

       delay_ms(1000);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DMA_IN5/4096*3.3;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4X \r\n", ADC_DMA_IN5);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
         delay_ms(1000); //延时

  }
}

野火的Keil代码下载: 4.TCP

网友A(2023-04-06):
资料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B:
网络芯片的用法,支持一下!

网友C(2023-10-12):
ADC数据没有通过W5500传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