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运行成功了但是实物连接完LCD1602初始化不成功(只显示一行白块)

楼主(2022-06-28):
紧急求助各位大佬,仿真运行成功了但是实物连接完LCD初始化不成功(只显示一行白块),电机也不转,烧录之前的显示程序是正常显示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哇,下面是全部汇编代码

网友A:
应该大概率是硬件问题,因为程序多是粘贴的不应该有问题。
如果确保硬件没问题,我认为是判断LCD忙有问题,你没加延时,估计就卡在WAIT 那段了。建议你干脆就取消判断忙,改成延时就行了。

网友B: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过每根接线都是对的,用的最小系统板,LCD是直接用杜邦线接的没有焊接过程T_T

网友C:
对比度调整不合适也会显示白屏的啊。

网友D:
汇编无能为力

网友E:
楼主真的认为会有高手将你发的一堆图片完整抄写成汇编程序,然后在没有电路图没有实物图的情况下研究出正确答案给你么 ?

网友F:
估计是延时问题

网友G:
你把你的代码完整地贴上来看看
(不要截图!不要截图!不要截图!)

原理图得提供啊,至少框图有吧,怎么接线的

网友H:
太悲摧的图片大师

楼主:
START       EQU 20H.0
INPUT       EQU 20H.1
KEY         EQU 21H
PWM_ZKB     EQU 22H
PWM_CNT     EQU 23H

FLAG        EQU 30H
U8comdata   EQU 31H
U8T_data_H  EQU 32H
U8T_data_L  EQU 33H
U8RH_data_H EQU 34H
U8RH_data_L EQU 35H
U8checkdata EQU 36H
U8temp      EQU 37H
temp        EQU 38H

         IN1 BIT P1.0
         IN2 BIT P1.1
         ENA BIT P1.2

         RS  BIT P2.0
         RW  BIT P2.1
         E   BIT P2.2

         DQ  BIT P2.3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BH
    LJMP  T1_ISR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MOV   PWM_ZKB,#70
    LCALL SETLCD
    LCALL LINE1
    MOV   DPTR,#TAB1
    LCALL LCDDISP
    LCALL T1_INIT
LOOP:
    LCALL KEYSCAN
    LCALL KEYPROC
    LCALL DHT11
    LCALL DISPLAY
    JMP   LOOP

T1_INIT:
    MOV   TMOD,#10H
    MOV   TH1,#0FCH
    MOV   TL1,#018H
    SETB  ET1
    SETB  TR1
    SETB  EA
    RET

T1_ISR:
    PUSH  ACC
    MOV   TH1,#0FCH
    MOV   TL1,#018H
    INC   PWM_CNT
    MOV   A,PWM_CNT
    CJNE  A,#100,T1_0
    MOV   PWM_CNT,#0
T1_0:
    CLR   C
    MOV   B,PWM_ZKB
    MOV   A,PWM_CNT
    SUBB  A,B
    JNC   PWM_0
    SETB  ENA
    JMP   T1_END
PWM_0:
    CLR   ENA
T1_END:
    POP   ACC
    RETI

Read:
    MOV   temp,#8
        MOV   U8comdata,#0
LOOP_COM:
    MOV   FLAG,#0
LOOP3:
    INC   FLAG
    MOV   A,FLAG
    JB    DQ,LOOP3_END
    CJNE  A,#0,LOOP3
    LJMP  COM_END
LOOP3_END:
    LCALL Delay_10us
    LCALL Delay_10us
    LCALL Delay_10us
    MOV   U8temp,#0
    JNB   DQ,HIGH_END
    MOV   U8temp,#1
HIGH_END:
    MOV   FLAG,#0
LOOP4:
    INC   FLAG
    MOV   A,FLAG
    JNB   DQ,LOOP4_END
    CJNE  A,#0,LOOP4
    LJMP  COM_END
LOOP4_END:
    MOV  A,FLAG
    CJNE  A,#0,NO_FLAG
    LJMP  COM_END
NO_FLAG:
    MOV A,U8comdata
    RL  A
    ORL A,U8temp
    MOV U8comdata,A
    DJNZ temp,LOOP_COM
COM_END:
    RET

DHT11:
    CLR   EA
    CLR   DQ
    MOV   A,#36
        LCALL Delay
        SETB  DQ
    LCALL Delay_10us
    LCALL Delay_10us
    LCALL Delay_10us
    LCALL Delay_10us
    JB    DQ,RH_END
    MOV   FLAG,#0
LOOP1:
    INC   FLAG
    MOV   A,FLAG
    JB    DQ,LOOP1_END
    CJNE  A,#0,LOOP1
    LJMP  RH_END
LOOP1_END:
    MOV   FLAG,#0
LOOP2:
    INC   FLAG
    MOV   A,FLAG
    JNB   DQ,LOOP2_END
    CJNE  A,#0,LOOP2
    LJMP  RH_END
LOOP2_END:
    LCALL Read
        MOV   U8RH_data_H,U8comdata
        LCALL Read
        MOV   U8RH_data_L,U8comdata
        LCALL Read
        MOV   U8T_data_H,U8comdata
        LCALL Read
        MOV   U8T_data_L,U8comdata
        LCALL Read
        MOV   U8checkdata,U8comdata
        SETB  DQ
RH_END:
    SETB  EA
    RET

KEYSCAN:

    SETB  F0
    MOV   KEY,#16H
    MOV   R3,#0FEH
    MOV   R1,#00H
L2: MOV   A,R3
    MOV   P3,A
    LCALL DELAY1MS
    MOV   A,P3
    SWAP  A
    SETB  C
    MOV   R5,#4
L3: RRC   A
    JNC   KEY1
    INC   R1
    DJNZ  R5,L3
    MOV   A,R3
    SETB  C
    RLC   A
    MOV   R3,A
    JB    ACC.4,L2
    LJMP  KEY_OUT
KEY1:
    CLR   F0
    MOV   KEY,R1
T3: MOV   A,P3
    XRL   A,R3
    JNZ   T3
KEY_OUT:

    RET

KEYPROC:
    MOV   A,KEY
    CJNE  A,#16H,K_0
    RET
K_0:CLR   C
    SUBB  A,#10
    JNC   G10

L10:MOV   A,KEY
    ADD   A,#'0'
    LCALL LCDDAT
    JMP   KP_END

G10:MOV   A,KEY
    CJNE  A,#0AH,T0B
    SETB  INPUT
    MOV   A,#83H
    LCALL LCDCMD
    MOV   DPTR,#M_CL2
    LCALL LCDDISP
    MOV   A,#83H
    LCALL LCDCMD
    MOV   A,#0DH
    LCALL LCDCMD
    JMP   KP_END
T0B:CJNE  A,#0BH,T0C
    CLR   INPUT
    MOV   A,#0CH
    LCALL LCDCMD
    JMP   KP_END
T0C:CJNE  A,#0CH,T0D
    JB    START,STOP
    SETB  START
    CLR   IN1
    SETB  IN2
    JMP   KP_END
STOP:
    CLR   START
    SETB  IN1
    SETB  IN2
    JMP   KP_END
T0D:CJNE  A,#0DH,T0E
    CPL   IN1
    CPL   IN2
    JMP   KP_END
T0E:CJNE  A,#0EH,T0F
    MOV   A,PWM_ZKB
    CJNE  A,#50,DEC_20
    JMP   KP_END
DEC_20:
    SUBB  A,#20
    MOV   PWM_ZKB,A
    JMP   KP_END
T0F:CJNE  A,#0FH,KP_END
    MOV   A,PWM_ZKB
    CJNE  A,#90,ADD_20
    JMP   KP_END
ADD_20:
    ADD   A,#20
    MOV   PWM_ZKB,A
KP_END:
    RET

DISPLAY:
    JB INPUT,DISP_END
    CLR   EA
        PUSH  ACC
    LCALL LINE2
    MOV   A,#'T'
    LCALL LCDDAT
    MOV   A,#':'
    LCALL LCDDAT
    MOV   A,U8T_data_H
    MOV   B,#10
    DI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XCH   A,B
    ADD   A,#'0'
    LCALL LCDDAT
    MOV   A,#0DFH
    LCALL LCDDAT
    MOV   A,#'C'
    LCALL LCDDAT

    MOV   A,#' '
    LCALL LCDDAT
    MOV   A,#'R'
    LCALL LCDDAT
    MOV   A,#':'
    LCALL LCDDAT
    MOV   A,U8RH_data_H
    MOV   B,#10
    DI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XCH   A,B
    ADD   A,#'0'
    LCALL LCDDAT
    MOV   A,#'%'
    LCALL LCDDAT
    POP   ACC
    SETB  EA
DISP_END:
    RET

DISP_NUM_2:
    MOV   B,#10
    DI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MO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RET

DISP_NUM_3:
    MOV   B,#100
    DI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MOV   A,B
    MOV   B,#10
    DI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MOV   A,B
    ADD   A,#'0'
    LCALL LCDDAT
    MOV   A,#' '
    LCALL LCDDAT
    RET

DELAY1MS:
    MOV   R7,#01H
DL1:MOV   R6,#8EH
DL0:MOV   R5,#02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Delay:  MOV R4,A
D1:     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4,D1
            RET

Delay_10u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Delay_2S: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MOV A,#250
           LCALL Delay
           RET

SETLCD:
    MOV   A,#01H
    ACALL LCDCMD
    MOV   A,#38H
    ACALL LCDCMD
    MOV   A,#0CH
    ACALL LCDCMD
    MOV   A,#06H
    ACALL LCDCMD
    ACALL LCDFONT
    RET

LCDCMD:
    CLR   RS
    CLR   RW
    MOV   P0,A
    CLR   E
    ACALL WAIT
    SETB  E
    RET

LCDDAT:
    SETB  RS
    CLR   RW
    MOV   P0,A
    CLR   E
    ACALL WAIT
    SETB  E
    RET

WAIT:
    MOV   P0,#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0.7,WAIT
    RET

LINE1:
    MOV   A,#80H
    ACALL LCDCMD
    RET
LINE2:
    MOV   A,#0C0H
    ACALL LCDCMD
    RET

LCDBSP:
    MOV   A,#10H
    ACALL LCDCMD
    MOV   A,#' '
    ACALL LCDDAT
    MOV   A,#10H
    ACALL LCDCMD
    RET

LCDDISP:
    MOV   R2,#00H
NEXT:
    MOV   A,R2
    MOVC  A,@A+DPTR
    CJNE  A,#10H,DSP
    RET
DSP:ACALL LCDDAT
    INC   R2
    AJMP  NEXT
    RET

LCDFONT:
    MOV   A,#40H
    LCALL LCDCMD
    MOV   DPTR,#FONT
    MOV   R1, #00H
LOP2:MOV  A,R1
    MOVC  A, @A+DPTR
    ACALL LCDDAT
    INC   R1
    CJNE  R1,#10H, LOP2
    RET

M_CLS:  DB "                ",10H
M_CL2:  DB "            ",10H

FONT:
DB  00H,1FH,04H,1FH,04H,04H,1FH,00H
DB  00H,1FH,00H,0EH,00H,00H,1FH,00H

TAB1: DB 00H,01H," 12345678",10H

    END

楼主:
不好意思,以下是仿真
我烧录了最简单的初始化程序但还是白块,接线图也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度调整不合适也会显示白屏的啊。

(┯_┯)我拧了好久,一行白块是最好的结果啦

网友A: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难道你EN没有拉高吗?那单片机怎么会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难道你EN没有拉高吗?那单片机怎么会运行呢?

你说的是EA吗,我接完以后它现在变成这样的了(╥﹏╥),现在再调对比度

网友I:
汇编代码看不懂,,,,,,,但是调试屏幕时要注意写显示命令后要有延时,虽然有遇忙判断,但在实际应用时,必须注意延时.可以参看C代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大概率是硬件问题,因为程序多是粘贴的不应该有问题。
如果确保硬件没问题,我认为是判断LCD忙有问题 ...

好的我改一下!

网友A:
硬件的问题只能靠你自己,软件上倒是有个建议,把;WAIT:  这段子程序改成仅仅延时几个微秒。

楼主:
谢谢大佬们!可以成功运行了!!!我把WAIT删了改成DELAY了!谢谢谢谢!!!

网友J:
用C写代码,进行仿真,我都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
用汇编,那就更浪费时间了
你这个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仿真成功了,那又如何,最后有问题还不是得花时间去解决
直接编译下载,慢慢找问题还快点

网友K:
也有可能是IO口的问题哎

网友L(2024-07-02):
如果仿真运作没问题  就检查硬件和仿真电路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