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PCB布线问题 芯片引脚和输出电容,可以和电感平行吗?

楼主(2022-06-29):
芯片引脚和输出电容,可以和电感平行吗, 或者是平行中间增加距离可以吗

网友A:
主要是电感电容 SW引脚以及地线电源距离要短,引线要粗,方向目前没有发现明显影响,我做过5 V内的,也做20 V-30V的,最高做到20A单组,4组并联输出,主要还是选型和散热需要更多精力,Layout已经有潜意识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