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一个单片机IO口同时控制三极管和MOS

楼主: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MOS控制负载开关,用一个IO口同时打开

网友A(2022-06-29):
可以,但要做好缓冲量。不能直接把B极并在G极上

网友B:
可以驱动继电器同时驱动光耦控制MOS,驱动三极管同时驱动低压MOS

网友C:
用两个光耦隔离  保险点

网友D:
继电器有多触点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E:
可以的,注意驱动电路符合要求就可。

网友F:
仿真一下,还可以。

网友G:
可以的啊。IO口出来分两路,分别接限流电阻,再各自连接三极管和MOS管。

网友H:
可以吧,一个IO同时驱动多个负载,并联驱动,只是中间是不是要加缓冲扩展一下IO的驱动能力。

网友I:
单片机带光耦,光耦再带这两个就行了

网友J:
什么叫负载开关?开关不是人手拨动得吗?什么时候可以用MOSFET驱动了?

网友K:
可以的,但要处理好各个管子的接口电平,三极管0.5-0.7V导通,低压MOS管2.5V以上导通

网友L:
可以,做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