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三种高光多彩试电笔拆解及电路

楼主:
  我对网上的高亮多彩发光二极管试电笔感兴趣,本想做一个,可没有电路图,只好买几个,拆机画出来。

两个三极管的

4个三级管的

5个三极管的

3种试电笔的电路图

网友A(2022-06-29):
下面二个图重复了,还有第一个二个发光二极管的原理图缺一个发红光的二极管。

网友A:
为了画原理图,买了4个试电笔!

网友B:
这玩意还要电池呀

网友C:
这种电笔三十几年前就自制过,并不怎么实用,现在都是用无接触的感应电笔+氖泡电笔;R1用的是贴片电阻,感觉很不安全。

网友A:
我也自制过,总想看看售卖的成品电路是什么样子。
我也有两种无接触的感应电笔,感觉不理想,要么太灵,要么不灵。
什么东西都有使用用范围,这种试电笔,也可以无接触测电,个人感觉还是这种好用。

网友D:
市场上有很多50到100多元的感应式的,比这更好用,更安全了。

网友E(2022-08-27):
手上一把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工厂3相中不好用

网友F:
有哪位师傅知道图中的稳压二极管耐压是多少?

网友G:
不敢用,贴片电阻很不安全的样子,多用几个电阻串联,再用透明环氧密封还说得过去

网友H:
测试通断不错

网友I(2022-10-20):
有没有不用电池的,而且可以发声的

网友J:
求索精神点赞

网友K(2022-11-26):
引用 网友F:
有哪位师傅知道图中的稳压二极管耐压是多少?

稳压8.2v的二极管

网友L(2023-03-04):
三款那种效果好一些呢

网友M(2025-05-17):
还要装电池次可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