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可以同时作为热点(服务端)被连接,以及作为客户端连接wifi局域网里的服务器吗?

楼主(2022-06-29):
好像不行?

AT+CWMODE=3

比如esp8266作为热点, ip为 192.168.4.1,
然后 AT+CIPMUX=1
       AT+CIPSERVER=1,8080
    开启8080端口监听

然后局域网wifi(192.168.1.xxxx)里面有2台机器,
   机器A(192.168.1.2)连接上esp8266网络,并连上8080的tcp端口 (成功)
   机器B(192.168.1.3)开启服务端口监听,比如为8081

然后尝试让esp8266(WIFI CONNECTED)去连接机器B
AT+CIPSTART="TCP","192.168.1.3",8081 (失败)

好像是不行的,如果要去连接B,就要把热点关闭(把和A的连接断开)才成功

是这样的吗?那 AT+CWMODE=3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A:
你这个WIFI的连接要求,只能采用透传固件的WIFI模块来实现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吧,AT+CWMODE=3好像是用来设置连接的,就比如通过安卓连接到8266,然后设置8266,使8266连接到其他设备,这样想来是不是很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WIFI的连接要求,只能采用透传固件的WIFI模块来实现

哦,请问要哪种wifi模块呀,可以推荐一种吗,不知道怎么去搜索呢,可以用stc89c516+的板子运行的

网友C:
esp8266本来就有ap模式就是做server的啊,可以发射一个wifi网络  ,再起一个TCP服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