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泰HT66F0021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22-06-29):
我调了很长时间 定时器中断不清不楚的 感觉进入定时器中断后没有返回

void main(void)
{

        // InitEvent();
        // TInitEvent();

    _tmrc =  0b10010000;        //????? ???????? ?????? 000
    _tmr  =  0b10000000;        //???2ms
    _intc0 = 0b10001001;        //???????? ??T????
    // _scc  =  0b11100000;//????? 32K*/
    // _emi = 1;
    // _te = 1;
    //IO
    PA   = 0b00000000;        //????
    PAPU = 0b00000000;        //???????
    PAC  = 0b00000000;        //???

    while(1)
    {
        _clrwdt();  //watch dog clr
                 _pa6 = _pa5; // V1.0
                if(s_ubTimeFlag)
        {
            s_ubTimeFlag = 0;

        }

        // _pa6 = _tf;

                // _pa5 = s_ubTimeFlag;
    }

}

// DEFINE_ISR(Time,0x0c)
void __attribute((interrupt(0x0C))) Time(void)
{
        // _t0af=0;

                // _tf = 0;

        _emi = 0;

        // s_ubTimeFlag = 1;

        _pa5 = 1; // V1.0

        // _pa6 = ~_pa6; // V1.0

        _tf = 0;
        _emi = 1;

        // if(++s_ubTimeMs >= MSTime)
        // {
        //     s_ubTimeMs = 0;

        // }

}

请各位大神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我用68F0021是没什么问题的 一改66f0021就跪下了

网友A:
定时器在单片机上只是入门问题而已,认真看一下数据手册,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最主要的是合泰单片机并不是8051,烧录器太贵了,学的人不多,所以,没法帮你验证

网友B:
中断里做个标志,用个灯显示下,就知道有没有工作了

楼主:
发现解决方法了 合泰 的V2 和 V3的 编译器不一样
编译起来 对C的编译优化不一样 当看了编译完的汇编 V3的 直接给了个等待指令在哪里
中断到是编译了
解决方法:
修改编译优化的策略 再看了一下编译后的输出汇编  原本的等待就没了
就可以开始运作了

网友C:
大小写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解决方法了 合泰 的V2 和 V3的 编译器不一样
编译起来 对C的编译优化不一样 当看了编译完的汇编 V3的 ...

合泰这玩意我用过,非常不友好
编译器最好不要动,默认值就好
如果会汇编,能用汇编就用汇编,对C的支持并没有8051那么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