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3.0P3.1连接三极管基极程序无法下载也无法运行,拆了就好了

楼主(2022-06-29):
大家看下,好奇怪,大神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单片机是8g1k08  ssop20的 。只要3.0 3.1链接三极管基极就没办法下载,但是之前也用过这两个管脚直接驱动led阴极,可以下载程序也能运行。为什么三极管就出问题了

网友A:
那么R1、R2、R3的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B:
如果是拆下三极管就能正常,那就是三极管把这两个IO的电位拉低了
可以把三极管的限流电阻改成5.1K的试一下
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去纠结这个问题,因为还有IO可以用,这两个IO一般都不会共用的,实在没办法了才用上这两个IO

网友C:
只要不是穷得揭不开锅,我就不会去用这2个引脚!

网友D:
实在没有引脚了。也可以在别处把程序烧进去,在拿过来用。也是可以的。就是麻烦一点。

网友E:
STC单片机的P3.0 P3.1不可以接低阻外设,设计电路时要保证其高电平静态电压不低于2/3VCC,否则会导致无法下载用户程序。楼主在不改动原电路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MOS管AO3400替换SS8050。

网友F:
程序下载端口,尽量不用

网友G:
基极回路再串联一个LED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穷得揭不开锅,我就不会去用这2个引脚!

我也是这个观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穷得揭不开锅,我就不会去用这2个引脚!

一般情况下,P3.0和3.1以及晶振和复位引脚不得占用,否则会引起这样那样的不正常,但这是正常的.

网友J:
加个跳线针脚,下载时断开三极管

楼主:
大家说的对,拿示波器测了一下,确实被拉低了。改用P5口了

网友K:
端口够用的话,这两个口专用最好。

网友L:
这两个口是下载专用口对信号的电平非常敏感,所以尽量不要用

楼主:
嗯嗯,大家说的对查了下资料,P3口处于低时,一直等待通讯下载,不能进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