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无线充电接收模块线圈2端的电压是多少伏的?

楼主(2022-06-30):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看你自己需要多少伏吧

网友B:
QI标准接收线圈大约等于发射电压,因为发射是H桥驱动,可以把他理解成高频变压器

网友C:
这个电压要看你的需求吧,变化电压

网友D:
通常在5-6V

网友E:
电压看你的需求,一般是6伏

网友F(2024-01-08):
引用 网友E:
电压看你的需求,一般是6伏

你好,接收线圈通过整流后接滤波电容,再接负载,但负载电流太小了是什么原因,这种会不会跟发射功率有关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接收线圈通过整流后接滤波电容,再接负载,但负载电流太小了是什么原因,这种会不会跟发射功率有关 ...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对空气放炮没有意义。

网友H:
具体电压你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高频信号用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连个电路图都没有对空气放炮没有意义。

发射端是用MCP14e5e(芯片功能描述中可以承载峰值4A的电流)控制发送125k ook信号(发射电压为12v),天线用买的汽车发射天线,接收端用的汽车钥匙中常见的3d天线,3d天线后接的4个整流二极管,后并了了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本来想用ldo将电压转为3.3v给芯片供电,后将ldo去掉接了一个30欧的电阻上去,想看流过电阻的电流,现在电流只有4ma,而且还会掉。现在接收天线感应到的电压有(30v)峰值电压。不能放图啊,我也想放

网友B:
一般设计需要承受2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