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电源开关带自动断电的引脚如何接线?

楼主(2022-06-30):
家里的全自动洗衣机坏了,拆下来一个电源开关,带自动断电的。想改装成一个控制器,可以控制自身断电。但4个引脚,有2个是接AC220V火线入和火线出,另2个应该是控制电磁阀的,但不知道是接AC还是DC,电压多大?请教一下大家,看看有了解的吗?

网友A:
洗衣机一般都是交流控制的,黑白应该是控制线红线或者零线,橙色线被控制线,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黑白线应该有阻值的,

楼主:
黑白线之间电阻大概750欧姆,那是否将这两根线直接接AC220V的零线和火线?正常的话,接通后,开关断开了,此时再将黑白线与AC220V断开。

网友B:
按理来说,正常的话,接通后,开关断开了,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此时再将黑白线与AC220V断开。

楼主:
感谢!我试试,没问题的话,控制器就可以出样品了。

楼主:
最后测试结果:
当按下电源开关时,2个棕色线导通。此时给黑白色线接通AC220V时,开关自动弹开,2根棕色线断开。我是通过一个继电器瞬间给黑白线通AC220V,一是模拟正式工作时设备自身断电,二是以免长时间通电损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