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按键按了没反应?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2-06-30):
#include "main.h"

u8 t=50;

void anjian_add() //电机减速
{
        if(key_add==0)
        {
                if(key_add==0)
                {
                        t+=5;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减1
                        if(t>=255) //限定占空比下限
                        {
                                t=255;
                        }
                }
        while(!key_add);
        }
}

void anjian_dec()//电机加速
{
        if(key_dec==0)
        {
                if(key_dec==0)
                {
                        t-=5;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t<=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t=0                                ;
                        }
                }
                while(!key_dec);
        }
}

void PWM_shuchu()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不是很完整吧,按键的定义,原理图那些都没有,而且你的按键程序是不是应该加一个消抖呢

网友B:
想向别人求助解答,还怕别人看你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不是很完整吧,按键的定义,原理图那些都没有,而且你的按键程序是不是应该加一个消抖呢

while(!key_dec);有消抖

网友D:
while(!key_dec);有消抖

网友D:
这个不是消抖,是等待按键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向别人求助解答,还怕别人看你的程序?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key_add=P5^3;
sbit key_dec=P4^4;
u8 t=50;

void anjian_add() //电机减速
{
        if(key_add==0)
        {
                if(key_add==0)
                {
                        t+=5;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减1
                        if(t>=255) //限定占空比下限
                        {
                                t=255;
                        }
                }
        while(!key_add);
        }
}

void anjian_dec()//电机加速
{
        if(key_dec==0)
        {
                if(key_dec==0)
                {
                        t-=5;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t<=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t=0                                ;
                        }
                }
                while(!key_dec);
        }
}

void PWM_shuchu()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P1^5;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main()
{
        anjian_add();
        anjian_dec();
        PWM_shuchu();
        while(1)
        {

        }
}

网友D:
        if(key_dec==0)
        {
                Delay_ms(10);  //延时10ms
                if(key_dec==0)
                {
                        t-=5;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t<=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t=0                                ;
                        }
                }
                while(!key_d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不是很完整吧,按键的定义,原理图那些都没有,而且你的按键程序是不是应该加一个消抖呢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key_add=P5^3;
sbit key_dec=P4^4;
u8 t=5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i, j;
        for(i=xms;i>0;i--)
        {
                for(j=921;j>0;j--);
        }
}

void anjian_add() //电机减速
{
        if(key_add==0)
        {
                Delay(1);
                if(key_add==0)
                {
                        t+=5;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减1
                        if(t>=255) //限定占空比下限
                        {
                                t=255;
                        }
                }
        while(!key_add);
        }
}

void anjian_dec()//电机加速
{
        if(key_dec==0)
        {
                Delay(1);
                if(key_dec==0)
                {
                        t-=5;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t<=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t=0                                ;
                        }
                }
                while(!key_dec);
        }
}

void PWM_shuchu()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P1^5;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main()
{
        anjian_add();
        anjian_dec();
        PWM_shuchu();
        while(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key_dec==0)
        {
                Delay_ms(10);  //延时10ms

加了还是搞不了

网友D:
主程序要一直检测按键。
void main()
{
        anjian_add();
        anjian_dec();

        PWM_shuchu();
        while(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不是很完整吧,按键的定义,原理图那些都没有,而且你的按键程序是不是应该加一个消抖呢

这样还是不行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key_add=P5^3;
sbit key_dec=P4^4;
u8 t=50;

void anjian_add() //电机减速
{
        if(key_add==0)
        {
                if(key_add==0)
                {
                        t+=5;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减1
                        if(t>=255) //限定占空比下限
                        {
                                t=255;
                        }
                }
        while(!key_add);
        }
}

void anjian_dec()//电机加速
{
        if(key_dec==0)
        {
                if(key_dec==0)
                {
                        t-=5;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t<=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t=0                                ;
                        }
                }
                while(!key_dec);
        }
}

void PWM_shuchu()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P1^5;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main()
{
        anjian_add();
        anjian_dec();
        PWM_shuchu();
        while(1)
        {

        }
}

网友D:
你的程序上电就执行一次检测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程序要一直检测按键。
{

试过了,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上电就执行一次检测按键。

之前放循环里也搞不好

网友D:
我对PWM不熟,不知道相关寄存器设置的是否正确。
可以在检测到有效按键里增加调试命令,把按键打出来,看看是按键检测的问题还是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PWM不熟,不知道相关寄存器设置的是否正确。
可以在检测到有效按键里增加调试命令,把按键打出来,看 ...

但改我设置的初始值他PWM都改变了

网友E: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key_add=P5^3;
sbit key_dec=P4^4;
u8 t=50;

void PWM_shuchu()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P1^5;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anjian() //电机加/减速
{
        static u16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if(!key_add || !key_dec)
        {
                if(++count>=500 && sign==0)
                {
                        sign=1;
                        if(!key_add)
                        {
                                if(t<255)t+=5;
                                CCAP2L = t;
                                CCAP2H = t;
                        }
                        if(!key_dec)
                        {
                                if(t>0)t-=5;
                                CCAP2L = t;
                                CCAP2H = t;
                        }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20;//设置PWM输出端为推挽模式(P1.5)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PWM_shuchu();
        while(1)
        {
                anjian();
        }
}

网友F: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key_add=P5^3;
sbit key_dec=P4^4;
u8 t=5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i, j;
        for(i=xms; i>0; i--)
        {
                for(j=921; j>0; j--);
        }
}
void anjian_add() //电机减速
{
        static u8 Delay_XD = 0;
        if(key_add==0)
        {
                if(Delay_XD<0xFF)
                {
                        Delay_XD++;
                        Delay(1);
                }
                if(Delay_XD==20)
                {
                        t+=5;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减1
                        if(t>=255) //限定占空比下限
                        {
                                t=255;
                        }
                        CR = 0;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
        else
        {
                Delay_XD = 0;
        }
}
void anjian_dec()//电机加速
{
        static u8 Delay_XD = 0;
        if(key_dec==0)
        {
                if(Delay_XD<0xFF)
                {
                        Delay_XD++;
                        Delay(1);
                }
                if(Delay_XD==20)
                {
                        t-=5;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t<=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t=0                                ;
                        }
                        CR = 0;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
        else
        {
                Delay_XD = 0;
        }
}
void PWM_shuchu()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P1^5;
        CCAP2L = t; //PWM占空比为81%[(100H-20H)/100H]
        CCAP2H = t;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void main()
{
        PWM_shuchu();
        while(1)
        {
                anjian_add();
                anjian_dec();
        }
}

网友G:
楼主的main函数问题吧,仅初始化时检查了按键,需要改成如下的:(这个程序问题很多,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需要优化)
void main()
{
        while(1)
        {
         anjian_add();
        anjian_dec();
        PWM_shuchu();
        }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main函数问题吧,仅初始化时检查了按键,需要改成如下的:(这个程序问题很多,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需要优 ...

PWM_shuchu()不能放在循环中
不然CL/CH一直被清零,PWM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H:
程序加上按键消除抖动试试

楼主:
大佬,如果按键不按时为低电平,按下为高电平,程序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_shuchu()不能放在循环中
不然CL/CH一直被清零,PWM就不能工作了

大佬,如果按键不按时为低电平,按下为高电平,程序怎么修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如果按键不按时为低电平,按下为高电平,程序怎么修改

通常设计单片机按键电路不宜采用不按时为低电平,按下为高电平。如因某种需求不得已怎么做,端口要接下拉电阻,软件方面只要把识别按键的逻辑关系取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设计单片机按键电路不宜采用不按时为低电平,按下为高电平。如因某种需求不得已怎么做,端口要接下拉 ...

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佬,如果按键不按时为低电平,按下为高电平,程序怎么修改

改为if(key_XXX == 1)即可
XXX=add/dec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加上按键消除抖动试试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