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佬们几个TI关于BQ6930关于被动均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6-30):
问大佬们几个ti关于BQ6930关于被动均衡电路的问题
1.单片机mcu在电路中的作用
2,电池管理芯片在电路中的作用
3,soc估算怎么估算啊
4,异常报警需不需要中断啊

网友A:
这几个问题,主要还是要看手册吧,我觉得mcu做用是管理芯片用的啊,通过IIC跟这个BQ芯片通信。这个芯片可以精确测量锂电电压电流和温度的,MCU可以读写这些的。因此SOC也不是估算的,用mcu通过命令从BQ中查询的。我没发现它的异常报警功能,所以更不需要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