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86的16X16点阵显示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6-30):
本项目是基于8086的点阵显示,可以通过按键显示所要显示的内容

        IOY0  EQU       0C400H      ;片选第一片8255的地址
        IOY1  EQU       0C440H      ;片选第二片8255的地址
     O8255_A  EQU       IOY0+00*2   ;第一片8255的地址的A口
     O8255_B  EQU       IOY0+01*2   ;第一片8255的地址的B口
     O8255_C  EQU       IOY0+10*2   ;第一片8255的地址的C口
  O8255_MODE  EQU       IOY0+11*2   ;第一片8255的地址的控制字寄存器
     T8255_A  EQU       IOY1+00*2   ;第二片8255的地址的A口
     T8255_B  EQU       IOY1+01*2   ;第二片8255的地址的B口
     T8255_C  EQU       IOY1+10*2   ;第二片8255的地址的C口
  T8255_MODE  EQU       IOY1+11*2   ;第二片8255的地址的控制字寄存器

       DATAS  SEGMENT
    ;此处输入数据段代码
      COUNT1  DB        00H
      COUNT2  DB        01H
         TAB  DB        08H,02H,18H,02H,0C8H,3FH,14H,02H,32H,02H,11H,02H,0E8H,7FH,08H,08H
              DB        0CH,08H,0EAH,7FH,08H,08H,88H,08H,88H,08H,08H,08H,08H,0AH,08H,04H        ;待
              DB        08H,00H,08H,1FH,08H,11H,7FH,11H,08H,11H,08H,11H,1CH,11H,2CH,11H
              DB        2AH,11H,0AH,11H,89H,10H,88H,50H,48H,50H,48H,50H,28H,60H,08H,00H         ;机
              DB        00H,01H,00H,01H,3FH,01H,0A0H,7FH,0A1H,20H,52H,12H,14H,02H,08H,02H
              DB        18H,02H,18H,06H,24H,05H,24H,09H,82H,18H,61H,70H,1CH,20H,00H,00H         ;欢
              DB        02H,00H,84H,01H,6CH,3EH,24H,22H,20H,22H,20H,22H,27H,22H,24H,22H
              DB        0A4H,22H,64H,2AH,24H,12H,04H,02H,04H,02H,0AH,00H,0F1H,7FH,00H,00H       ;迎
              DB        80H,08H,82H,08H,84H,08H,0ECH,3FH,84H,08H,80H,08H,80H,08H,0EFH,7FH
              DB        88H,08H,88H,08H,48H,08H,48H,08H,28H,08H,14H,00H,0E2H,7FH,00H,00H        ;进
              DB        30H,00H,60H,00H,40H,00H,80H,00H,0C0H,00H,40H,01H,40H,01H,20H,02H
              DB        20H,04H,10H,04H,10H,08H,08H,10H,04H,70H,02H,20H,01H,00H,00H,00H         ;入
              DB        00H,3EH,0FCH,01H,40H,04H,20H,04H,10H,02H,0F8H,01H,0C0H,04H,30H,08H
              DB        0FCH,1FH,08H,31H,20H,05H,10H,09H,08H,11H,04H,21H,42H,21H,80H,00H        ;系
              DB        08H,02H,08H,04H,0C4H,7FH,04H,02H,22H,02H,1FH,11H,90H,20H,0C8H,7FH
              DB        04H,29H,3EH,09H,00H,09H,00H,09H,0B8H,48H,87H,48H,40H,70H,20H,00H        ;统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8H,00H,08H,00H,08H,00H,08H,00H
              DB        08H,00H,08H,00H,08H,00H,08H,00H,08H,00H,00H,00H,08H,00H,00H,00H         ;!
              DB        0FEH,3FH,80H,00H,80H,00H,0F8H,0FH,88H,08H,88H,08H,0F8H,0FH,88H,08H
              DB        88H,08H,88H,08H,0FFH,7FH,08H,08H,08H,08H,08H,08H,08H,0AH,08H,04H        ;再
              DB        0F8H,0FH,08H,08H,08H,08H,88H,08H,88H,08H,88H,08H,88H,08H,88H,08H
              DB        48H,09H,40H,01H,20H,01H,20H,21H,10H,21H,0CH,61H,03H,3EH,00H,00H         ;见
       DATAS  ENDS

      STACKS  SEGMENT
    ;此处输入堆栈段代码
          N1  DB        100 DUP(?)
      STACKS  ENDS

       CODES  SEGMENT
              ASSUME    CS:CODES,DS:DATAS,SS:STACKS
      START:
              MOV       AX,DATAS
              MOV       DS,AX
              MOV       DX,O8255_MODE
              MOV       AL,81H
              OUT       DX,AL       ;第一片8255方式选择
              MOV       DX,T8255_MODE
              MOV       AL,80H
              OUT       DX,AL       ;第二片8255方式选择
              MOV       CX,0
              CALL      C1
          X:  CALL      C2
              MOV       SI,0000H    ;指针赋值0
              MOV       AH,2        ;显示“待机”
              JMP       X0
          Y:  CALL      C2
              MOV       AH,7        ;显示“欢迎进入系统”
              MOV       SI,0040H
              MOV       DI,SI
              JMP       X0
          Z:  CALL      C2
              MOV       AH,2        ;显示“再见”
              MOV       SI,0120H
              MOV       DI,SI
         X0:  PUSH      CX
              MOV       BX,1024     ;整体循环1024次
         X1:  PUSH      BX
              MOV       BH,COUNT1   ;初始化
              MOV       BL,COUNT2
              CLC                   ;CF位清零
        RER:  MOV       CX,16       ;循环次数
              MOV       SI,DI       ;指向原来的位置
      LOOP1:
              MOV       DX,T8255_A  ;清除列
              MOV       AL,00H
              OUT       DX,AL
              MOV       DX,T8255_B
              MOV       AL,00H
              OUT       DX,AL
              CALL      FI
              INC       SI          ;指针再次加1
              RCL       BL,1        ;每次循环向左移动1位
              RCL       BH,1        ;连带CF位一同左移1位
              DEC       CX          ;循环次数减1
              CMP       CX,0        ;循环次数大于0,就继续循环
              JNZ       LOOP1
              POP       BX          ;第二重循环计数
              DEC       BX
              CMP       BX,0
              JNZ       X1
      LOOP3:
              POP       CX          ;第三重循环,控制显示哪些字
              INC       CX
              MOV       DI,SI
              CMP       CL,AH
              JNZ       X0          ;显示程序结束
              MOV       DI,0000H
              MOV       AH,0
              MOV       CX,0
              CALL      C1
              MOV       AH,4CH
              INT       21H
         C1:  MOV       DX,O8255_C  ;读取C口状态
              IN        AL,DX
              CMP       AL,0EH      ;判断按下的是第几个按键,依次跳转
              JZ        X
              CMP       AL,0DH
              JZ        Y
              CMP       AL,0BH
              JZ        Z
          O:  MOV       DX,O8255_C  ;初始化键盘扫描输入
              PUSH      AX
              MOV       AL,0FH
              OUT       DX,AL
              POP       AX
              JMP       C1
              RET
         C2:  MOV       DX,O8255_C  ;对数码管的输出
              PUSH      AX
              CALL      C3
              OUT       DX,AL
              POP       AX
              RET
         C3:  CMP       AL,0EH      ;数码管输出变量
              JZ        M1
              CMP       AL,0DH
              JZ        M2
              CMP       AL,0BH
              JZ        M3
         M1:  MOV       AL,17H
              RET
         M2:  MOV       AL,27H
              RET
         M3:  MOV       AL,37H
              RET
         FI:  MOV       DX,O8255_A  ;循环行扫描
              MOV       AL,BL
              OUT       DX,AL
              MOV       DX,O8255_B
              MOV       AL,BH
              OUT       DX,AL
      LOOP2:
              MOV       DX,T8255_A  ;循环列扫描
              MOV       AL,TAB[SI]
              OUT       DX,AL
              INC       SI          ;指针加1,指向下一个数据
              MOV       DX,T8255_B
              MOV       AL,TAB[SI]
              OUT       DX,AL
              RET
       CODES  ENDS
              END       START

以上是代码

附件只包含1个文件 Proteus仿真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