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请问这个怎么改呀?刚用c语言

楼主(2022-06-30):
请问这个怎么改呀?刚用c语言不是很清楚呀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play[3]=display[4]/100;
display[1]=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1]/10;
display[1]=display[1]%10;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网友A: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play[3]=display[4]/100;
display[1]=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1]/10;
display[1]=display[1]%10;

以上这些要放到函数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display[4]=((temp_data[0]&0xf0 ...

是主函数还是说只要一个display的函数呀?

网友B:
一定要先解决第一个错误。

后面的错误很可能并不是错误,而是第一个错误引发的连锁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先解决第一个错误。

后面的错误很可能并不是错误,而是第一个错误引发的连锁反应。

为这几句话建了一个新的函数已经不在报错了,现在已经出现了软件无法生成hex的尴尬问题了

楼主:
不得行啊,已经试过这种办法啦,还是不得行,但还是要感谢您一下

网友C:
你主贴中的代码,除了第一行外,其它都是“函数外赋值”。不懂的话,百度一下“函数外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