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使用开漏模式疑问

楼主(2022-07-01):
LCD屏是3.3V电源,单片机是5V电源,把IO口配置为开漏模式,上电好像过200ms时间后,开漏才启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上升时间比较慢吧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过了200ms才启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知道过了200ms才启动的呢?

设置成开漏输出,加上拉电阻到3.3V,上电之后先上升到4.24V,过了200ms后降到3.3V,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C:
楼主为什么纠结3.3V和4.25V,对于数字电路3.3V和4.25V是一样的,都叫高电平。单片机启动200ms才稳定不正常吗?开个电脑、开个电视几十秒才能用我觉得正常。

网友D:
上电好像过200ms时间后,开漏才启动,是不是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间就是200ms?试试再把I/O设置为其它模式再设置为开漏试试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