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为啥步进电机实际效果没有转360度?只转了90度多

楼主:
理想效果是电机正向转360度后反向转360度,但实际效果只转了90度多。

网友A(2022-07-01):
定时是不是不对

网友B:
MotorRun函数第二行溢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torRun函数第二行溢出了。

改成int和float试了一下都不行

网友C:
从网上找了个精确延时的程序放进去了也不行

网友C:
如果把MotorRun方法里的angle参数改成int型后,电机会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成int和float试了一下都不行

改long啊
void MotorRun (uint angle, uint drct, uint speed){
long step, nangle;
nangle=(long)512*angle/45;//将角度换算成拍数,计算结果自动耶
...

网友E:
512*angle=512*360=184320,这个地方先溢出,才会再除45

网友C:
可以了,谢谢大佬,太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12*angle=512*360=184320,这个地方先溢出,才会再除45

好的,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