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安捷伦1604b示波器的朋友吗?英文版的可以升级中文版不

楼主(2022-07-01):
单位不要的一台示波器是个英文版的可以升级中文版吗?

网友A:
这是什么单位?这么好的设备说不要就不要了?

网友B:
菜单上不是有中英文选项么

网友C:
上万块钱的东西,单位就不要了?还有没有其它不要的,我也想要一台
设置里如果有设置,那就设置
如果没有,就不要折腾,一般这种工业级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所谓升级刷机之类的
别搞得最后用都不用不了

网友D:
应该不行吧 设置界面没的话估计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