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实用性极强的STC32G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22-07-01):
最近要用STC32G12K128的单片机,但由于没用过51核的32位单片机,所以自己照官方手册做了一款STC32G的开发板,本板功能实用性极强,可测试的功能有:
1.双串口功能.这个大家都懂就不要细述
2.3.5寸TFT屏和LCD12864的显示,这两种屏做为中高端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3.单独按键功能,这个很多开发板都有,大家也经常用到
4.两组CAN总线用排针引出,CAN总线在一些汽车检测设备中常用到
5.两组对称带死区PWM排针引出(P6.0-P6.3),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不陌生,对于一些MOS管驱动,比如半桥和全桥驱动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6.板载8M三星的FLASH闪存芯片,可用于存储开机图片和LOGO图片及一些不常用到的大容量代码.因为这些开机只运行一次.
7.仿编码器旋钮,这个在做一些电子设备类的经常用到,比如电子负载和T12焊台等.8.DS1302时钟芯片的仿真本板不需要,因为单片机内部集成了高精度和低精度的两种RTC时钟模块,直接设置好调用就可以了.
9.本板所支持所有I/O中断,也就是说任意引出的I/O都可用作中断功能,在很多工业控制以及设备和家电控制上面都很方便.
10.本板支持高速SPI功能,这块在SPI高速数据传输和SPI类的TFT显示屏上面很好用,普通51单片机刷SPI的TFT彩屏,速度慢的让人头痛.
11.本板支持在电路实时仿真功能,STC32G既是单片机,又可实时在电路仿真,这块对于单片机爱好者是一大助力.
12.本板支持32位/16位/8位 单时钟数据读写,内部集成FPMU单精度浮点运算模块(可进行基本算术运算和三角函数运算)

下面是本开发板的PCB图片
这个是正面图:

这个是板背面图

这个是嘉立创打样的效果图

        本开发板必需使用STC LINK下载器或USB下载才能下载程序,其它下载器不通用(STC LINK可向STC官方申请)
        下面是测试视频地址,大家可以自行观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Tg4MjM3OTgyNA==
        由于本板兼容两种显示屏,所以必需用排母来插,如果焊接就只能用一种屏显示,我在某宝上买的排母还没到,所以屏的测试后面再上图了,多谢大家支持,
也感谢STC长期以来对我这的支持和照顾,谢谢!
       另附上开发板简单测试程序:

//***************************************************************
//【程序版权所有 中山环宇之光】
//【此程序为环宇之光STC开发板专用程序,其它芯片不适用本程序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32G为主控芯片的环宇之光NO;STC32G12K128开发板进行编写测试.
//使用Keil C251编译器,Memory Model推荐设置XSmall模式,默认定义变量在edata,单时钟存取访问速度快。
//edata建议保留1K给堆栈使用,空间不够时可将大数组、不常用变量加xdata关键字定义到xdata空间。
//下载时,根据自己所用晶振选择时钟(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环宇之光STC32G12K128开发板有外部晶振
//****************************************************************
//【程序宏定义部分】
//****************************************************************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
//【本地常量声明】
//****************************************************************
bit   flag0=0;                              //按键(key1)标志位

//****************************************************************
//【I/O定义部分】
//****************************************************************
sbit  beep=P0^7;                            //蜂鸣器I/O定义
sbit  key1=P0^0;                            //按键1(key1)I/O定义
sbit  key2=P0^1;                            //按键2(key2)I/O定义
sbit  key3=P0^2;                            //按键3(key3)I/O定义
sbit  key4=P0^3;                            //按键4(key4)I/O定义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Index;
u8 code ledNu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ms(u8 ms);                      //全局定义毫秒级延时
void  ledflash(void);                       //LED闪烁程序声明
//void  key(void);                          //由于按键采用了中断功能,此句暂时注释掉
void  main(void);                           //KEIL C251中,MAIN函数也必需声明,不然无法编译
//****************************************************************

//****************************************************************
//【发光二极管闪烁程序】
//****************************************************************

void ledflash(void)
{
        if(flag0==1)                              //如果标志位0等于1,执行下列程序
                {
        P1 = ~ledNum[ledIndex];                    //输出低驱动
        ledIndex++;                         //LED变量加1
        if(ledIndex > 1)                    //如果变量数大于1,执行下列程序(此处可修改,按您的实际LED个数)
        {
            ledIndex = 0;                   //强制把此变量置0
        }
        delay_ms(125);                      //延时125毫秒
        delay_ms(125);                      //延时125毫秒
                                beep=0;                             //蜂鸣器响
                                P30=1;                              //P3^0所接LED灭
                                P31=1;                              //P3^1所接LED灭
                                delay_ms(125);                      //延时125毫秒
                                P30=0;                              //P3^0所接LED亮
                    P31=0;                              //P3^0所接LED亮
                                beep=1;                                    //蜂鸣器禁声
                        }
}
今天晚上写了一下这个开发板的LCD12864显示部分程序,显示很正常,用32位芯片比8位强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下面是显示图片

夜深了,TFT彩屏的程序今晚就不写了,改天有空了再写一下,各位有什么要交流的可以回贴,看到一定会及时回复各位.

楼主:
此程序按键使用端口中断的哦,任意端口都可用作中断端口.

网友A:
期待你的TFT彩屏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TFT彩屏的程序

彩屏程序已经出来了,改天有空发照片

网友B:
共享一下PCB文件不?

楼主:
某鱼上有我做好的PCB卖

网友C:
除了将全部IO口引出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与其他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有区别,但比STC官方提供的开发板要好用些。

楼主:
这个实在报歉……。

网友D(2022-07-31):
Layout 风格很喜欢,VIA过孔排列平直,所有走线转弯都是大平直走线,我平时会走45'大弯,看来还是平直线路漂亮,不过平时很多杂散性走线也很难统一.
STC32问过他们客服,说还是建议先用STC8A或8H系列先,STC32现在的产能和成熟度还没有完成面对大批量.
看这个家伙很牛的样子,编程也可以直接8位转32位,过渡貌似很容易,我也是心痒痒.

网友E:
STC官方出了一个用STC32G做的建议示波器,测试很不错,虽然带宽不高(最高采样500K,带宽50~100K,10V/DIV~50mV/DIV),但是很实用,非常稳定,显示时跟暂停一样静止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官方出了一个用STC32G做的建议示波器,测试很不错,虽然带宽不高(最高采样500K,带宽50~100K,10V/DIV~ ...

此板硬件部分都正常,但是SPI的彩屏程序不好搞,我的板用的SPI硬件显示,但程序实在不太好搞

网友F(2023-07-26):
我想用洞洞板搭一个STC32与LCD12864,怎么接线,可以提供一下源程序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想用洞洞板搭一个STC32与LCD12864,怎么接线,可以提供一下源程序吗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32G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9.6版本进行编写测试。

使用Keil C251编译器,Memory Model推荐设置XSmall模式,默认定义变量在edata,单时钟存取访问速度快。

edata建议保留1K给堆栈使用,空间不够时可将大数组、不常用变量加xdata关键字定义到xdata空间。

128*64的LCD显示程序

显示图形,汉字,英文,数字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comm\STC32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 用户定义宏 ***********************************/
sbit    LCD_RS = P4^1;  //定义引脚
sbit    LCD_RW = P4^2;  //9.5版本之前实验箱需要将P42与P44对调才能正常使用
sbit    LCD_E  = P4^4;
//sbit    PSB    = P3^5;      //PSB脚为12864的串、并通讯功能切换,我们使用8位并行接口,PSB=1
sbit    LCD_RESET   =   P3^4;   //  17---RESET  L-->Enable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D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

/*************  本地常量声明    **************/
u8  code uctech[] = {"微电子  "};
u8  code net[]    = {" stcmcu "};
u8  code mcu[]    = {"51单片机"};
u8  code qq[]     = {" 123456  "};

    //128*64点阵图形数据
u8 code gImage_gxw[1024] = { /* 0X10,0X01,0X00,0X80,0X00,0X4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F,0X03,0XF0,0X3F,0X03,0XF0,0X00,0X00,0X00,0X0C,0X00,0X00,0X00,0XC0,0X00,
0X00,0X21,0X02,0X10,0X21,0X02,0X10,0X00,0X00,0X00,0X0C,0X00,0X18,0XFF,0XE0,0X00,
0X00,0X21,0X02,0X10,0X21,0X02,0X10,0X00,0X00,0X00,0X08,0X1C,0X1C,0X1B,0X00,0X00,
...
};

/*************  本地变量声明    **************/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ms(u16 ms);
void    WriteDataLCD(u8 WDLCD);
void    WriteCommandLCD(u8 WCLCD,u8 BuysC);
u8      ReadDataLCD(void);
u8      ReadStatusLCD(void);
void    LCDInit(void);
void    LCDClear(void);
void    LCDFlash(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8 X, u8 Y, u8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8 X, u8 Y, u8 code *DData);
void    DisplayImage (u8 code *DData);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P0M1 = 0x30;   P0M0 = 0x30;   //设置P0.4、P0.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M1 = 0x3a;   P1M0 = 0x32;   //设置P1.1、P1.4、P1.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1在PWM当DAC电路通过电阻串联到P2.3,  P1.3 为 ADC 高阻输入
    P2M1 = 0x3c;   P2M0 = 0x3c;   //设置P2.2~P2.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3M1 = 0x50;   P3M0 = 0x50;   //设置P3.4、P3.6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4M1 = 0x3c;   P4M0 = 0x3c;   //设置P4.2~P4.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5M1 = 0x0c;   P5M0 = 0x0c;   //设置P5.2、P5.3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6M1 = 0xff;   P6M0 = 0xff;   //设置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delay_ms(100); //启动等待,等LCD讲入工作状态
    LCDInit(); //LCM初始化
    delay_ms(5); //延时片刻(可不要)

    while(1)
    {
        LCDClear();
        DisplayImage(gImage_gxw);//显示图形
        delay_ms(3000);
        LCDClear();
        DisplayListChar(0,1,uctech);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2,net);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isplayListChar(0,3,mcu);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
        DisplayListChar(0,4,qq);        //显示字库中的中文数字
        delay_ms(3000);
    }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8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i);
    }while(--ms);
}

//******************************************
void LCD_delay(void)
{
    NOP(30);    //电压降低,IO口翻转速度变慢,驱动信号需要增加延时时间
    NOP(30);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8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RS = 1;
    LCD_delay();
    LCD_RW = 0;
    LCD_Data = WDLCD;
    LCD_delay();
    LCD_E = 1;
    LCD_delay();
    LCD_E = 0;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8 WCLCD,u8 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RS = 0;
    LCD_delay();
    LCD_RW = 0;
    LCD_Data = WCLCD;
    LCD_delay();
    LCD_E = 1;
    LCD_delay();
    LCD_E = 0;
}

//读状态
u8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delay();
    LCD_RW = 1;
    LCD_delay();
    LCD_E = 1;
    LCD_delay();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LCD_E = 0;

    return(LCD_Data);
}

void LCDInit(void) //LCM初始化
{
//  PSB = 1;    //并口
//  PSB = 0;    //SPI口
    delay_ms(10);
    LCD_RESET = 0;
    delay_ms(10);
    LCD_RESET = 1;
    delay_ms(100);

    WriteCommandLCD(0x3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Clear(void) //清屏
{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34,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30,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8 X, u8 Y, u8 code *DData)
{
    u8 ListLength,X2;
    ListLength = 0;
    X2 = X;
    if(Y < 1)   Y=1;
    if(Y > 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在1-4之内
    switch(Y)
    {
        case 1: X2 |= 0X80; break;  //根据行数来选择相应地址
        case 2: X2 |= 0X90; break;
        case 3: X2 |= 0X88; break;
        case 4: X2 |= 0X98; break;
    }
    WriteCommandLCD(X2, 1); //发送地址码
    while (DData[ListLength] >= 0x20)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0F) //X坐标应小于0xF
        {
            WriteDataLCD(DData[ListLength]); //
            ListLength++;
            X++;
        }
    }
}

//图形显示122*32
void DisplayImage (u8 code *DData)
{
    u8 x,y,i;
    unsigned int tmp=0;
    for(i=0;i<9;)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因为起始地址不同,需要分开
    {
        for(x=0;x<32;x++)   //32行
        {
            WriteCommandLCD(0x34,1);
            WriteCommandLCD((u8)(0x80+x),1);//列地址
            WriteCommandLCD((u8)(0x80+i),1);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WriteCommandLCD(0x30,1);
            for(y=0;y<16;y++)
                WriteDataLCD(DData[tmp+y]);//读取数据写入LCD
            tmp+=16;
        }
        i+=8;
    }
    WriteCommandLCD(0x36,1);    //扩充功能设定
    WriteCommandLCD(0x30,1);
}

楼主(2023-10-21):
引用 网友C:
除了将全部IO口引出之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与其他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此板的布线和铺铜远优于官方的开发板。搞干扰性能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