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自制夜视仪 红外摄像头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01):
看了网上一些教程
自制夜视仪的,想跟着学一学,遇到几个问题想来此求助大佬:

1.是否所有摄像头都具有红外功能(就是能够识别物体反射的红外线)
2.一个完整的摄像头除了核心的摄像以外(看着都好便宜)还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实现变焦等正常使用

欢迎各位大佬发表高见

网友A:
拔下凉水:洗洗睡,或过半年后再考虑。看了楼主近半年的帖子,感觉步子大了会扯到蛋的。
还是试着解答一下:
1.是否所有摄像头都具有红外功能(就是能够识别物体反射的红外线)
是的,都可以。为了减少红外干扰,一般用于人像为主的摄像头会加专用滤镜或特殊镀膜。
常见的监控摄像头所谓的夜摄多用红外,就是图像黑白的那种,再细的知识可以自行百度。
能够识别物体辐射的红外线摄像头按你的备注就不讨论了。
2.一个完整的摄像头除了核心的摄像以外(看着都好便宜)还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实现变焦等正常使用
变焦一般有两种,即光学变焦和数码变焦,一起上的就是混合变焦。
光学变焦就是加光学变焦镜头,可手动可电控丰俭由人;数码变焦属图像算法上的事。
还有,看着都好便宜的多是产品已远非主流,如果到垃圾筒翻也可能性能找到比这高得的多的。

网友B:
我做过用索673加4.3寸显示显示加几个加功率红外管加8的镜头晚上能看7米左右

网友C:
我建议你直接组装个监控摄像头,它本身支持红外功能。不过红外跟热成像差距太大了,它只成像一定波长范围的红外线,效果不太好,一般摄像头都会支持一定波长的红外,但又加了滤光片。完整的模组就你说的那些加IRcut和镜头还有的加红外灯和poe及wifi模块,普通手动对焦镜头很便宜,但要变焦和自动对焦,需要相应的镜头,会贵一些了。

网友D:
1:并非所有的摄像头都具有红外夜视功能(不是具有红外功能)。另外,没有“红外功能(就是能够识别物体反射的红外线)”这么一个说法,摄像头对光线的要求比人眼高多了,所以环境暗的情况下必须进行补光,摄像头的外围有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就具有一点补光功能。
2:正常普通的摄像头都不具有自动变焦功能,只能手动调焦,想要电控调焦的建议买成品玩玩。

网友E:
所有摄像头都具有红外功能,红外专用摄像头效果更好。用普通定焦镜头diy变焦镜头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用索673加4.3寸显示显示加几个加功率红外管加8的镜头晚上能看7米左右

请问大佬索673指的是?

网友F:
不是所有的的摄像头都有红外线的,只有专门的摄像头才具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并非所有的摄像头都具有红外夜视功能(不是具有红外功能)。另外,没有“红外功能(就是能够识别物体反 ...

还请问大佬,是所有摄像头都可以靠红外线补光看得更清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请问大佬,是所有摄像头都可以靠红外线补光看得更清楚吗

是的,但是小功率的红外发光二极管(遥控器用的那种)效果很差,大功率的不好买到,不介意光线可见的话可以用照明的来补光。
如果想要电控调焦,估计也需要一个电控转向云台,这些自己做起来都很麻烦,还是买成品的好。

网友G:
OV5640支持自动变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索673指的是?

673CCD索尼承经很牛一款夜视机,价钱现在一个二手的20几块线

网友H:
这只是摄像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