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语言不能创建变量数组吗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楼主(2022-07-02):
char a=1;char b=2;
void main()
{
        char i[2]={a,b};
}

提示: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但同样的代码用dev就能正常编译
char a[2]={1,2};
void main()
{
        char *p[2];char i=2;
        for (i;i>0;i--)
        {
                p[i]=&a[i];
        }
}

指针数组就不会报错

网友A:
MDK可以编译通过,因为装了MDK所以没装C51,其他人可以试试。

网友B:
第一个   char i[2]={a,b}; 改为 char i[2]={1,2};试下

网友C:
第一段是赋值,第二段是定义,当然第一段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   char i[2]={a,b}; 改为 char i[2]={1,2};试下

那样就不是变量数组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段是赋值,第二段是定义,当然第一段错误了

但用dev就能编译通过

网友D:
char i[2]={‘a’,‘b’};

网友E:
数组里面包括数组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段是赋值,第二段是定义,当然第一段错误了

我在沙发位已经说过了,MDK编译通过,完全没有错误。

问题是小白们把MDK叫Keil C,把C51也叫Keil C,把我弄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