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恒国产单片机学习

楼主(2022-07-02):
CH559是8051内核,最高频率可达350MHZ,这是跑的最快的国产8位单片机

CH55x系列都内置了一个DLO模块输出,可直接给芯片供电,减少开支

还有RISC-V架构单片机,使用MounRiver Studio编程,此软件永久免费并且还是国产编译器

网友A:
相比STC芯片,这个芯片的资料相对较少,曾经想用这款,也试用过这款,当时只用多串口通讯测试,根据例程编写后只有2个可以,2个一直调不通,后来就放异了,因为实现难找到相关资料来参考,打那公司的技术服务的人问,还问我芯片从哪买的,不是从他们公司渠道买的还让先从他们公司那要样片再说,无语了,算了不用了

网友B:
官网上标注的最大工作频率5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