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PCB走线问题

楼主:
光耦可以靠近变压器放置吗,还是要放在背面好,光耦输出端可以在变压器下面走线吗

网友A(2022-07-03):
先在keepout层画一个图形把高低压两侧隔离开,光耦要“骑”在这个图形上。

网友B:
光耦如果走开关量没有影响,如果是线性光耦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