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爬电距离问题

楼主:
2000V爬电距离6.5MM, 是不是铺铜时 HGND和HV1500之间要设置间距6.3MM 这样的话,铺铜就有问题了。

网友A(2022-07-02):
电源部分另外铺铜,隔离后边可以正常铺铜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也要敷铜,真是没谱了。

网友C:
高压端尽量避免尖端放电的现象,最好手工布线。想省时可以在低压端敷铜。

网友D:
高压不敷铜,布线+开槽

网友E:
几层板? 铜厚、2000V 电流多大?

网友F:
高电压的地方不能铺铜,开V槽或直槽

网友G:
高压最好是开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