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小车程序代码

楼主(2022-07-02):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刚入门学习51小车的爱好者

main.c主文件:
#include <car.h>

extern unsigned char Left_Speed_Ratio;
extern unsigned char Right_Speed_Ratio;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HC_SR04_time=0;
extern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extern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bit   flag =0;
extern char M_sensor;
char Work_Mode=0;   //工作模式的选择  为0时,为手机或者电脑等上位机对小车进行蓝牙遥控 ,为1时小车自动避障模式
char Work_Mode2=0;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ta=0;
unsigned char receive_real_data=0;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_nop_();
}
void delay1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1;//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
        TL1=0;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1Init2()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9600  @11.0592MHz
          TL1=0XFd;
          TR1=1;                                        //打开计数器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HC_SR04_time++;
if(HC_SR04_time>=500)   //500ms 启动一次超声波测距
{
        HC_SR04_time=0;
        StartModule();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flag=1;    //若定时器1溢出则flag置1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LED=0;
                RI = 0;
                receive_data = 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receive_data!=0)
                receive_real_data=receive_data;

          switch(receive_real_data)
          {
                      case '5': Speed_add(); break;
                case '6': Speed_reduce(); break;
                }

                SBUF=receive_real_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EA = 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Timer1Init2();
        Left_Speed_Ratio=5;   //设置左电机车速为最大车速的50%
        Right_Speed_Ratio=5;        ////设置右电机车速为最大车速的50%
        while(1)
                {
                  if(Work_Mode==1)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if(Work_Mode2==0)
                                 {

                                        Timer1Init();
           Work_Mode2=1;

                                 }

                                                if(Echo==1)
                                {
                                TH1=0;
              TL1=0;
                                TR1=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if(M_sensor==1)
                                {  run(); }
                  else
                          {
                              if(L_sensor==1)
                                       {     left();       }

                              else if(R_sensor==1)
                                       {    right() ;      }
                              else
                                                   {    back();          }

                         }

                        }
                        else

                        {

                        switch(receive_real_data)
        {

                      case '1': run(); break;
                      case '2': left(); break;
                      case '3': right(); break;
                       case '4': back(); break;
                                  case '7': stop(); break;
                case '8': Work_Mode=1; break;
                }

                    LED=1;
     }
                }
}
car.h头文件:
#ifndef __car_H
#define __car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ft_moto_pwm=P1^6 ;
sbit Right_moto_pwm=P1^7;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Trig= P1^4;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Echo= P1^5; //回波引脚
sbit LED=P0^0;
sbit L_sensor=P2^0;
sbit R_sensor=P2^1;
void Left_moto_go() ;
void Left_moto_back() ;
void Left_moto_stp() ;
void Right_moto_go();
void Right_moto_back();
void Right_moto_st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void delay1s(void) ;
void delay1ms(void);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void run(void);
void back(void);
void left(void);
void righ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rotate(void);
void  StartModule() ;
void Timer1Init();
void Timer0Init();
void Conut(void);
void Timer1Init2();
void  Speed_add() ;
void  Speed_reduce();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