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用单片机+ads1262制作八位万用表

楼主:
主控采用STC12CLEA08S2 && 11.0592Mhz
程序只写了测试ADS1262运行检测电压部分,基准电压采用自带的2.5V,稳定度还可以。精准度比ADS1256提高了不少,加上现在ADS1262很便宜,值得DIY;
在读数据时,状态位出现0X69即PGA低压报警,未知原因,其他波形正常。分享给大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S126X.H"

void inteReceive(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行口1接收中断标志
{
        if(RI == 1)
        {
                RI = 0;
        }
}

void main()
{
        Delay_mS(1000);
        PIN_Initial();  //stc12管脚上拉设置
        ADS126x_Init();
        initCOM();
        while(1)
        {
                if(SET_Num == 0)         //【编码开关编码开关引脚】
                {
                        if(NumBer_Coed < 10)
                                NumBer_Coed++;           //选择调整项目加1
                        else NumBer_Coed = 0;
                }
                switch (NumBer_Coed)
                {
                case 0:        //【检测电压】

                        MUXP = MUXP_AIN8;                                  //输入通道变量【正输入】
                        MUXN = MUXN_AIN9;         //输入通道变量【负输入】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1:                              //【检测电流 < 2.5A】

                        MUXP = MUXP_AIN0;                                        //输入通道变量【正输入】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负输入】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2:                           //【检测电阻】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3:                            //【检测电容】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4:                            //【检测电感】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5:                      //【2.5A < 大检测电流 < 33A】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6:                        //【检测频率】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7:                        //【检测占空比】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8:                         //【检测晶体管放大倍数】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case 9:                        //【检测二极管】

                        MUXP = MUXP_AIN0;
                        MUXN = MUXN_AIN1; //输入通道变量
                        DisPlay_Detection_value();//显示检测值

                        break;
                default: NumBer_Coed = 0;
                        break;
                }
        }
}

程序只写了测试ADS1262运行检测电压部分:

网友A(2024-05-15):
分享原理图,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float变量初始化之后用串口打印一下,看是不是0.0000000,你写这么长的小数,是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吗 ...

复制上去的数据,这么计较干啥呢?

网友C(2024-01-30):
引用 网友D:
嗯,float类型最右边的0后面跟7~8个数字就足够了。double类型跟15个数字,可但是死忒惨不支持double。

这两个float变量初始化之后用串口打印一下,看是不是0.0000000,你写这么长的小数,是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吗?

网友E:
ads1262某一个宝价格才10来块钱?  是不是假货哦。好多平台都是100以上的价格。

网友E:
2.500000V是上限溢出,也就是2.5到3V波动,都会是显示2.5V,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画电路图,完成后再分享给大家,电路图增加了示波器功能,所以相对复杂点

蹲一个后续 东西很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画电路图,完成后再分享给大家,电路图增加了示波器功能,所以相对复杂点

蹲一个 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下载了,程序写的很好,对初学很有帮助

网友I:
继续搞,大家都支持你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这个结果看上去感觉靠谱得多!!

网友B(2023-09-15):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是中國大陸北方網友,我對你的單片機+ADS1262製作八位萬用表很感興趣

在画电路图,完成后再分享给大家,电路图增加了示波器功能,所以相对复杂点

网友K:
你好,我是中國大陸北方網友,我對你的單片機+ADS1262製作八位萬用表很感興趣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请问内部基准也能测负电压吗?岂不是内部基准是±2.5V供电?

网友L(2023-08-14):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请问在哪入啊

网友M(2023-04-04):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大佬能否给一下PCB布局   我做的STM32的 采集出来的值波动很大

网友D(2022-08-20):
引用 网友N: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这小数后面一堆的数字............

嗯,float类型最右边的0后面跟7~8个数字就足够了。double类型跟15个数字,可但是死忒惨不支持double。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这小数后面一堆的数字............

连接2.5V基准校准,用基准电压除以采集到的电压就等于这个系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这小数后面一堆的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不建议用逻辑分析仪,从这个软件看我们买的是同一家的,我那个用了几次气的丢掉了,不如直接上滤波器,这玩 ...

相对便宜而已,感觉调试程序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 ...

ADS1256在10多uV跳动,而ADS1262在两三微伏跳动如加个冒泡滤波就可以控制在零点几uV,你试试!

网友H:
终于调好了,用主楼的程序修改的,有两三微伏跳动 噪声感觉跟ADS1256差不多  优点是外围器件少   芯片便宜10包邮。
主控STC15F61S2  硬件SPI
楼上2.5000000v 是超量程显示,需要降压

网友O:
不建议用逻辑分析仪,从这个软件看我们买的是同一家的,我那个用了几次气的丢掉了,不如直接上滤波器,这玩意就智商税

网友H:
这个芯片的工作电流是多大,我用stc15系列单片机驱动没跑起来,调试时芯片工作电流有40ma,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P(2022-07-05):
小数点后面7位了,点后面一个5,加6个零?生产8位半的厂家看了立马关门歇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没有玩这过个芯片,不知道原理
但我估计这芯片内部可能是有自动校正的
不然的话,不管你是读取内部参考电 ...

现在的问题是ADC性能非常高,也便宜。

但是电压基准和电阻非常昂贵,真要做出8位万用表,买电阻没有几万块是办不成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PGA低压报警而导致的误差,排除中。。,如PGA报警排除后所读到得的值是一致,就可以证实是真的

没有玩这过个芯片,不知道原理
但我估计这芯片内部可能是有自动校正的
不然的话,不管你是读取内部参考电压值还是测量外部2.5V电压,都不可能得到这么整齐的模拟量的
不过,看了价格和参数,感觉DIY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没有滤波就有那么漂亮的数据,你看一下后面那么多整齐的0,想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你的代码我是没有认 ...

不知道是否PGA低压报警而导致的误差,排除中。。,如PGA报警排除后所读到得的值是一致,就可以证实是真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拍了3块IC,一块因SPI接口电压用了5V,烧了,一块有3~8uV跳动,就好像ADS1256的结果一样,剩下这块数据真的 ...

没有滤波就有那么漂亮的数据,你看一下后面那么多整齐的0,想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你的代码我是没有认真看
就不知道是代码上的"优化",还是这个芯片本身的"优化"
总而言之,这些这么整齐的0肯定不是真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拍了3块IC,一块因SPI接口电压用了5V,烧了,一块有3~8uV跳动,就好像ADS1256的结果一样,剩下这块数据真的 ...

那么3·8uV跳动的依据是什么?

没有标准表对比,你的说法完全没有可信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这个芯片的确是性价比很高
但你这个数据也太完美了,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6个都是0?
它的内部参考电压是±0. ...

拍了3块IC,一块因SPI接口电压用了5V,烧了,一块有3~8uV跳动,就好像ADS1256的结果一样,剩下这块数据真的很漂亮,没经过软件滤波处理达到这效果

网友D:
你那个结果根本就不可信,0.05uV的噪音是做不到的。还有原理图在哪里?

网友N:
这个芯片的确是性价比很高
但你这个数据也太完美了,能精确到小数点后面6个都是0?
它的内部参考电压是±0.2%,多多少少有点误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