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sb转rs232给stm32单片机开发板下载程序?

楼主(2022-07-02):
各位大佬们,想请教个问题,如何用usb转rs232给stm32开发板下载程序

网友A:
串口升级的方式

网友B:
如果非要用这个USB转RS232的线,你还要加一个MAX232IC。给你一个电路考一下:

网友C:
转成232还要再转成TTL电平,还得是3.3V的TTL,这是多此一举,直接用USB转TTL就行了

网友D:
只是下载程序而已,不用这么麻烦的吧要么ST LINK
要么STC下载器,这玩意实际就是USB转TTL,还可以用来当串口通讯和STC学习下载,它不香吗?

楼主:
感谢大家,那个已经处理好了
1、下载时B00T0置1,BOOT1置0;
2、运行时B00T0置0,BOOT1置0;
当时一直下载不进去 然后就是在断电 然后再开启的时候下载进去了 以及下载完讲BOOT0置0 也要记得复位
但是以为是下载软件的问题 最后还是用flymcu进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