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TIM3四路PWM输出,无线串口接收数据 源代码

楼主(2022-07-02):
项目,STM32控制TIM3四路PWM输出,无线串口接收数据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void baojing_jiance()
{
    int i ;
    if((USART_RX_STA & 0x8000) != 0) //接收完成
    {
        USART_RX_STA = 0;

        if(USART_RX_BUF[0] == '0' && USART_RX_BUF[1] == '0' ) // 01xxxx
        {
            EX = 1; //启动可燃气体报警
        }
        else         if(USART_RX_BUF[0] == '1' && USART_RX_BUF[1] == '1' ) // 01xxxx
            EX = 0;

        if(USART_RX_BUF[2] == '0' && USART_RX_BUF[3] == '0' ) //xx23xxxx
        {
            H2S = 1; //启动 硫化氢报警
        }
        else  if(USART_RX_BUF[2] == '1' && USART_RX_BUF[3] == '1' ) //xx23xxxx
            H2S = 0;

        if(USART_RX_BUF[4] == '0' && USART_RX_BUF[5] == '0' ) //xxxx45xxxx
        {
            O2 = 1; //启动氧气报警
        }
        else if(USART_RX_BUF[4] == '1' && USART_RX_BUF[5] == '1' ) //xxxx45xxxx
            O2 = 0;

        if(USART_RX_BUF[6] == '0' && USART_RX_BUF[7] == '0' ) //xxxxxx67xxxxx
        {
            CO = 1; //启动 一氧化碳报警
        }
        else if(USART_RX_BUF[6] == '1' && USART_RX_BUF[7] == '1' ) //xxxxxx67xxxxx
            CO = 0;

        for(i = 0; i < 10; i++)
        {
            USART_RX_BUF[i] = 0;
        }

    }
}

/*
    1000对应0 。
        氧气 :  680     对应20.9        19.5-23.5报警
        可燃气:  800    对应 25%左右    20-50报警
        一氧化碳: 900   对应 270ppM    50-150报警
        硫化氢:  900    对应11PPM       10-20报警
*/

void  pwm_out()
{

    /****************可燃气报警********************/
    if(EX == 1) //
    {

        //        printf("EX");
        TIM_SetCompare4(TIM3, 800);         // 0V            EX 可燃气
    }
    else if(EX == 0) //可燃气默认状态
    {
        TIM_SetCompare4(TIM3, 1000);         // 0V            EX 可燃气
    }

    /****************硫化氢报警***********************/
    if(H2S == 1)
    {

        //        printf("H2S");
        TIM_SetCompare1(TIM3, 850);          //0v      H2S 硫化氢
    }
    else if(H2S == 0) //硫化氢默认状态
    {
        TIM_SetCompare1(TIM3, 1000);          //0v      H2S 硫化氢
    }

    /******************氧气上限报警****************/
    if(O2 == 1)
    {

        //        printf("O2");
        TIM_SetCompare3(TIM3, 400);         //0.3V    O2 氧气  19.5-23.5报警
    }
    else if(O2 == 0) //氧气默认状态
    {
        TIM_SetCompare3(TIM3, 680);         //0.3V    O2 氧气  19.5-23.5报警
    }

    /*****************一氧化碳报警*******************/
    if(CO == 1)
    {

        //                printf("CO");
        TIM_SetCompare2(TIM3, 900);          //0v     CO 一氧化碳
    }
    else if(CO == 0) //一氧化碳默认状态
    {
        TIM_SetCompare2(TIM3, 1000);          //0v     CO 一氧化碳
    }

}

int main(void)
{
    u8 i ;
    u16 led0pwmval = 0;
    u8 dir = 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1000 - 1, 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1000=72Khz
    while(1)
    {
        delay_ms(10);

//                if(dir)        led0pwmval++;
//                else         led0pwmval--;
//                 if(led0pwmval>500)        dir=0;
//                if(led0pwmval==0)        dir=1;

        baojing_jiance();//串口数据判断
        pwm_out();        //控制PWM输出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