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Oxfe'

楼主(2022-07-03):
求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怎么改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Oxfe'

网友A:
系统函数,无需申明,直接删掉第8行

网友B:
Oxfe,0xfe..你的标题就暴露出了问题所在了。

网友C:
看不到图,盲猜是O、0不分导致的。

网友D:
第8行是什么东西?
函数声明吗?那么变量i在使用前有没有声明?
如果你是想要左移函数_corl_,为什么又要再声明一次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xfe,0xfe..你的标题就暴露出了问题所在了。

标题有问题,但程序写法无误,都是青色字体,说明是数字类型了。这是系统函数,不需声明,加上相应的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C:
看到图了,第8行是把执行语句写到任何函数以外的地方了,删掉这一行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标题有问题,但程序写法无误,都是青色字体,说明是数字类型了。这是系统函数,不需声明,加上相应的头文 ...

程序写法无误,你确定?提示信息就是这第8 行“语法错误”了!
crol是系统函数,但,“0xfe”是什么鬼?“i“ 呢?函数外的变量,要么单声明,要么声明赋值,你参与运算了,能不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有问题,但程序写法无误,都是青色字体,说明是数字类型了。这是系统函数,不需声明,加上相应的头文 ...

_crol_()函数就包含在<intrins.h>文件中,删掉函数声明后就会出现新的错误。
矩阵键盘.c(23): warning C206: '_cro1_':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矩阵键盘.c(23): error C267: '_cro1_':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实在找不到能系统学习 keil 编程的地方,比菜鸟还不如,但学校实训要求要用到,麻烦大佬们了,谢谢!)

网友D:
位移不需要用位移函数,直接用<<就可以了
虽然位移函数效率或者占用空间会比<<好那么一点点,但那一点优化真的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_crol_()函数就包含在文件中,删掉函数声明后就会出现新的错误。
矩阵键盘.c(23): warning C206: '_cro1 ...

crol  cro1  你仔细辨认一下看看?

删掉 第8行, 再修正23行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ol  cro1  你仔细辨认一下看看?

删掉 第8行, 再修正23行 就好了.

额。。。好尴尬啊。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位移不需要用位移函数,直接用

"<<"或“>>"是简单的位移,即无论左移还是右移,空位都补 0;
”crol“、”cror“之类的是环移,即最高位移出的回到最低位(crol),最低位移出的回到最高位(cror)。
两者略有不同,应用场景不一样。后者更适合用流水灯之类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