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C15单片机的PCA进行脉冲计数程序,计算频率

楼主(2022-07-03):
利用STC15的PCA进行脉冲计数,计算频率

/********************************************************
*
* 平台:keil5 + STC154K58S4
*
* 频率:24MHz
*
* 功能:使用PCA模块的捕获功能,判断脉冲个数,计算频率,使用串口输出
*
* 作者: 李铁
*
* 时间:2022年7月3日
*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sp_pca.h"
#include "bsp_uart.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0ms();                //@24.000MHz

sbit LED = P0^0;       //输出脉冲端口

bit flag;
uint count;//脉冲数
uchar count_L,count_H;
uint over_count; //PCA计数器溢出次数
float Fre;
uint count1;
void main()
{
        UART_InitConfig();
        TI = 1; //使用printf()函数时,TI必须为1
        PCA_InitConfig();
        EA = 1;
        while(1)
        {
                LED = ~LED;
//                printf("hello,world!\n\r");
                printf("脉冲数:%d\n\r",count);
                printf("溢出数:%d\n\r",over_count);
                printf("频率:%fHz\n\r",Fre);
                delay_ms(100);
        }
}

void PCA(void) interrupt 7
{
        if(CCF0 == 1)
        {
                CCF0 = 0;
                CCAP0H = 0;
                CCAP0L = 0;
                flag = 1;
                count++;
                if(flag)
                {
                 flag = 0;
                 count_H = CCAP0H;
                 count_L = CCAP0L;
                 count1 = count_H;
                 count1 = (count1<<8)|count_L;
                 Fre = 1/((65535*over_count+count1)*0.0000000416);
                 over_count = 0;
                }

        }
        if(CF == 1)
        {
                CF = 0;
                over_count++;
        }
}

逻辑分析仪频率

逻辑分析仪频率

串口输出频率

串口输出频率

Keil代码

网友A:
你的程序能测到0.999997---1.000003Hz的范围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能测到0.999997---1.000003Hz的范围值吗?

我没试,你可以试试,输入口在P1.1

网友B(2022-12-03):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能测到0.999997---1.000003Hz的范围值吗?

可以的

网友B:
芯片型号 : IAP15W4K58S4-Student,这款单片机可以使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B:
为什么频率是这样算的啊Fre = 1/((65535*over_count+count1)*0.0000000416);

网友B(2023-02-19):
怎么现在代码用不了了

网友C(2023-05-05):
你好,15W404AS,用了你的例程,一直无法测出稳定的输入频率,用厂家的例程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能指导一下吗,V18913989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