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两个霍尔判断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22-07-03):
如图,两个霍尔传感器并排放置,想利用两个霍尔中断下降沿触发来判断正反转,这样就有四种状态分别是00  01 11 10 ,利用四个状态的顺序理论上可以判断正反转。
求大佬教学,四种状态的判别程序是应该在中断里面写吗?当第一个霍尔中断触发后,在第一个霍尔的中断程序中延时等待下一个状态,但是这样第二个传感器的中断是不是就没法触发了?
或者各大佬有没有的其他思路给讲解一下,求教单片机程序的方案

两个霍尔传感器并排放置

两个霍尔传感器并排放置

网友A:
一个霍尔翻转时间是一圈时间,两个霍尔翻转时间差小和大表示正转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霍尔翻转时间是一圈时间,两个霍尔翻转时间差小和大表示正转反转。

主要是我的磁铁不是匀速转动,所以时间差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网友B:
某个中断触发后标志位先=1,触发时间在前面的是一个方向,触发时间在后面的是一另个方向,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定时中断。 这个定时的时长保证, 每次中断时间内, 霍尔不可能发生两次变化。也就是最高转速下 霍尔也不可能在一个定时周期内发生两次变化。  这样读前后的两个霍尔电平 判断顺序就可以知道正反转了。

网友D:
直接上代码,希望你能看明白。
void main(void) {
    char stat[4],step;
    stat[0]=0;   //初始状态为全零
    step=0;
    while (1) {
        if (step>=2) {
            if (stat[1]==0x01 && stat[2]==0x11) {} //正转
            else if (stat[1]==0x10 && stat[2]==0x11) {} //反转
            else {} //霍尔器件安装错误

            step=0;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_nop_();
    step++;

网友E:
你这个就是编码器,可以参考ec11的代码。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_cnt;//值增加表示正转,值减少表示反转
void exint0() interrupt 0//K1=P3^2
{
  if(K2) K_cnt++;
  else K_cnt--;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K2=P3^3
{
  if(!K1) K_cnt++;
  else K_cnt--;
}

http://www.51hei.com/bbs/dpj-221719-1.html
EC11增量型脉冲数字电位器单片机驱动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代码,希望你能看明白。

代码少了一段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_nop_();
    step++;
    stat[step]=stat[step-1];
    stat[step] |= 0x01;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_nop_();
    step++;
    stat[step]=stat[step-1];
    stat[step] |= 0x10;
}

网友F:
保证任何方向两个霍尔先后触发的情况下,可参考EC11编码器的识别方法。

网友A:
如果磁铁大小合适,让两个霍尔形成正交编码器,那么以任意一个霍尔作为基准,就叫A吧,当A翻转的时候检查B的状态,如果是高就是正转,如果B为低则为反转,and vice versa.

网友G:
很简单,以11为标准,当检测到11时开始计时,看看哪个霍尔先变0,电机的方向就是从先变0霍尔到后变0霍尔。

网友H:
学到了  确实和编码器的电平读取有点像

网友I:
两个霍尔装在一起,一个磁铁来触发,形成正交方式信号,很容易判断方向

网友J(2024-01-27):
理论上出现 11 01 00 10 11是可以的 实际中可以出现 11 10 00 10 11或11 01 11 10 11就不行

网友K:
大佬,就是两个霍尔采集电机的正反转方向的问题,我用外部中断采集状态发现会掉状态,我想请教下你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大佬,就是两个霍尔采集电机的正反转方向的问题,我用外部中断采集状态发现会掉状态,我想请教下你是如何实 ...

http://www.51hei.com/bbs/dpj-364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