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外围电路的电容到底用多大的呢?

楼主(2022-07-03):
       求教。 如题,最近用MAX232,查了一下以前的资料,发现它的外围电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唯独使用的几个电容,从最早的10uf到4.7uf再到1uf,到现在甚至很多使用0.1uf。相同的还有SP232,也是使用0.1uf。同样的一款芯片,同样的外围电路,为何推荐电容越来越小了呢?还有,我是5V供电,如果想提高输出端电压,是否要把电容值加大一些呢?

网友A:
主要原因是MLCC用的越来越普及了。

网友B:
0.1uF足够用了,都有参考电路,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C:
看数据手册就行,对着典型电路的大小去用就行

网友D:
就手头方便。1-10微法甚至更大写都没有问题!

网友E:
0.1uF就可以

网友F:
1、用0.1uf MLCC足以;

网友G:
0.1-1uF,跟具体的IC型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