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串口芯片340t电路问题,d5里面的二极管加载这里的话,那不是txd没法发...

楼主(2022-07-04):
请问下这个d5里面的二极管加载这里的话,那不是txd没法发数据给rxd了

网友A:
可以呀,TXD发数据0时内部下拉到地,电流流入,发1时单片机内部有上拉电阻,不需要340上拉。由于电平兼容性,340内部和51的P0口是一样的,本身只有低电平,高电平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
感谢,一下子就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