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F和STC8C单片机芯片的区别

楼主(2022-07-04):
小白求助:有一个电磁阀,是否通电对应两种工作状态A、B。按照我的理解,当单片机不通电时,处于B状态,单片机通电后处于A状态,而软件给电磁阀高电平后再切换回B状态。而软件是初始化给电磁阀高电平,但我不懂的是:用STC8C的单片机,上电后电磁阀会切换一下工作状态,即:没通电是B状态,一通电立刻切换A状态然后又立刻切换至B状态。但用STC8F的单片机,则不会这样,而是一直维持B状态。软件都是一样的,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8F 上电默认 准双向 高电平,软件不做任何设置都是 维持这个状态,
8C 上电默认 高阻   随机电平,软件必须设置端口模式,才能进入 准双向 高电平。

网友B:
STC8C系列单片机上电后,I/O 的模式与STC8F系列不一一样。STC8F系列单片机所有I/O口上电后都是8051的准双向口模式,而STC8C系列单片机的I/O中,除了ISP下载脚P3.0/P3.1为准双向口模式外,其余的所有/O口在上电后都是高阻输入模式。传统的8051单片机上电后即为准双向口模式并输出高电平,经常有客户的系统中使用I/O驱动马达或者LED灯,因此会出现单片机上电的瞬间马达会动一下或者LED会闪一下。STC8C系列的I/0上电后为高阻输入模式,就可避免马达和LED的这种误动作。由于STC8C系列单片机的I/O中,除了ISP下载脚P3.0/P3.1为准双向口模式外,其余的所有I/O口在上电后都是高阻输入模式,所以当用户需要STC8C系列的I/O口向外输出信号前,必须先使用PxM0和PxM1两个寄存器对IO的工作模式进行设置。
STC8C系列和STC8F系列的P5.4口一般情况下是当作普通I0口使用的,当用户在ISP下载时设置了P5.4为复位脚功能时,P5.4 口则为单片机的复位脚(RESET 脚)。对于STC8P系列,复位脚为高电平时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低电平时单片机解除复位状态。而STC8C系列与STC8F系列的复位电平是向反的,即对于STC8C系列,复位脚为低电平时,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高电平时单片机解除复位状态。所以当用户使能PS.4口的复位脚功能是需要注意复位电平的问题。
STC8F系列的EEPROM擦除和编程的等待时间用寄存器IAP_ CONTR的Bit2-Bit0设置,设置的只:是一个大概的频率范围值,STC8C系列新增了一个寄存器IAP TPS (SFR地址: 0FSH),专用于设置EEPROM擦除和编程的等待时间,且用户不需要去计算,只需要根据当前CPU的工作频率,直接填入IAP_ _TPS即可,硬件会自动计算等待时间。(比如:当前CPU的工作频率为24MHz,则只需要向IAP_ TPS填入2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