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思路 可暂停arduino计时器

楼主(2022-07-04):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思路如下,请参考。
void main(void) {
    int timerCount[5]={0,0,0,0,0};      //5个计时器
    char timerPtr;          //计时器指针
    char timerShowPtr;      //计时器显示指针
    char timerStat;         //计时状态  1 计时 0 停止计时
    timerPtr=0;   //初始状态为全零
    timerShowPtr=0;
    timerStat=0;
    while (1) {
        if (timerStat==1) {
            timerCount[timerPtr]++;
        }
        else {
            显示当前计时器 timerCount[timerShowPtr];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按键1中断
    timerStat=1-timerStat;      //计时和停止计时切换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按键2中断
    if (timerStat==0) {   //停止计时中
        timerShowPtr++;
        if (timerShowPtr>=5) timerShowPtr=0;
    }
    else {      //计时中
        timerPtr++;
        if (timerPtr>=5) timerPtr=0;
        timeCount[timerPtr]=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如下,请参考。

为啥显示错误,求解,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显示错误,求解,大佬

因为他给的是8051的代码,只是给一个思路
你需理解后,以Arduino的C++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