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控制器芯片有电流限制吗

楼主(2022-07-04):
升压控制芯片是外置mos那么它还有电流限制吗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看电流回路有没有取样电阻
或者把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看电流回路有没有取样电阻
或者把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LM34966-Q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看电流回路有没有取样电阻
或者把芯片的型号发上来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LM34966-Q1

网友A:
大哥,你这是真的不值得看一眼数据手册的吗?如果说这是英文的,你可以说"我不会英语"
可这是中文的呀
相关的保持如图所示:
但是,如果你输出直接短路,那肯定是会烧坏二极管或者电感的,从电路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B:
所有电子器件都有电流、电压的限制,那怕是保险丝都是有工作电压的要求,神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