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丰田车机,想利用一下,弄成CD放音FM收音,不知道如何弄,请指教

楼主(2022-07-04):
求助:谢谢!

网友A:
不拆壳的话,上某宝购买对应的尾插,随附有接线图,再配上合适的电源和音箱就OK了。

网友B:
在某一个宝上搜车机尾线,选一个跟这个机器匹配的尾线,通常有电源,扬声器,天线3根。另外就是需要找12伏的电源,供电能力应超过五安的,之后就是找扬声器。

网友C:
某一个宝有卖现成的。id=669557018557

网友D:
左下按键为什么缺一个 是防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下按键为什么缺一个 是防盗吗

是更换大屏拆下来的车机,那里是双闪按钮,继续使用原按钮,所以空出来了。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同机型的,被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不同机型的,被锁了。

被锁?怎么知道被锁呢?

网友E:
开机显示要密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被锁?怎么知道被锁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去年,从一个小仓库中找出来的。上电就这毛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外包装都还在,晚上回家翻出来拍个照。

网友F:
看着像是德语,德系的车爱弄个总线结构,所以启用要输入序列号,日系的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是德语,德系的车爱弄个总线结构,所以启用要输入序列号,日系的一般不用。

明白了。谢谢呀!

楼主:
感谢几位的指导指教!51hei真是个好论坛,既能学到知识,又促进推动实践,祝愿论坛兴旺!(有些坛子,譬如那个%,这个事就是在那里知道的,可是要回帖、发帖请教,还要用微信QQ邮件要验证码,微信要了,又无反应,也没有其他渠道,感觉有“人为制造麻烦”之嫌,论坛开张,不就是要广纳有兴趣参与的人吗?只要不违,为什么不给方便让人们多来呢?)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朋友指教!已经入了,又有一个可以折腾的玩意了,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去年,从一个小仓库中找出来的。上电就这毛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外包装都还在,晚上回家翻出来拍个照 ...

帮你翻译下:
please enter code
system is locked, please wait 60 minute.
那个Sie是您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插入句子里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帮你翻译下:
please enter code
system is locked, please wait 60 minute.

请输入代码,系统已启动,请等等待60分钟
这是德语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几位的指导指教!51真是个好论坛,既能学到知识,又促进推动实践,祝愿论坛兴旺!(有些坛子,譬如那个 ...

还好啦。。
在%那边,下载一个附件要55币,换算成要0.55元我就被坑过。一不小心就下载回个垃圾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输入代码,系统已启动,请等等待60分钟
这是德语的。

系统已锁定,请您等待60分钟。德语的语序很奇怪,很难把这个“您”插到英语翻译里面去。

网友H:
某一个某一个宝上搜车机尾线,选一个跟这个机器匹配的尾线,通常有电源,扬声器,天线3根。另外就是需要找12伏的电源,供电能力应超过五安的,之后就是找扬声器。

网友I:
目测尾插控制功能较多,可百度相关资料线序定义,如果可以动手焊线不建议买成品。
德系车机多加锁,可百度解锁方法,省事的可某一个宝买号或解锁器但和买尾插成品一样少了点乐子。

楼主:
这里热心的行家真多真好!衷心感谢上面各位朋友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帮助,弯路是免不了要走,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测尾插控制功能较多,可百度相关资料线序定义,如果可以动手焊线不建议买成品。
德系车机多加锁,可百度 ...

能自己组装肯定乐趣多多,焊接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时间也少,自学还是困难不少,等有闲了,一定折腾折腾,哈哈,还是要折腾的,好像从大到小,都喜欢折腾

网友J:
如果是自己的车可以查一下随车的车机说明,应该是单独的一本,里面大概有本机的开机密码什么的

楼主:
马家买了一套尾线,接好后,FM、AM、A/V、USB、蓝牙、手机都没有问题,但CD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CD不行,是没有装入CD碟的缘故,装上立刻就能放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