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G12K128-老梁-开源示波器

楼主(2022-07-04):
STC32G12K128-老梁-开源示波器-一体板原理图讨论稿-20220704-2,请大家多提建议,分成 示波器底板和屠龙刀主板的方案1,2022/7/5验证完成,本周会开源原程序

网友A:
老梁是梁永平吧

网友B:
期待效果和展示

网友C:
是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好项目

网友D:
性能如何?开源了我想自己做一个来玩玩,最好屏幕设计大一点。

网友E:
既然是讨论我来说两句,做示波器最主要是ADC精度,STC单片机ADC最好的应该是STC8A8K,另外电源设计过于简单,负电源的频率太低,应该使用200KHz以上,滤波最好加上一个电感。PWM后的低通滤波建议使用4级比较好,可以减少纹波。

网友F(2022-09-12):
我手头的STC32G12K128,电脑无法认到“USB串行设备”,据说STC32G12K128具备硬件USB,WIN7会自动认到,不用安装驱动。

网友G:
这个比较酷,等全部开源了,也尝试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的STC32G12K128,电脑无法认到“USB串行设备”,据说STC32G12K128具备硬件USB,WIN7会自动认到,不用 ...

USB-HID 只是 WIN7都不用装驱动,USB-CDC 是 WIN10 及以上才不用装驱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老梁是梁永平吧

你想说的是 姚永平吧?

网友I:
膜拜大佬~

网友J:
这个项目程序不是stc官方出来了

网友K:
我们经常用STC的单片机,刚才联系业务员申请了一个,等收到后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