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通过DS18B20来实现温度显示,从书上摘到的代码和原理图但运行一直不显示温度...

楼主:
PORTA EQU 8FFFH
PORTB EQU 9FFFH
PORTC EQU 0AFFFH
CADDR EQU 0BFFFH
SHOW1 EQU 70H
SHOW2 EQU 71H
SHOW3 EQU 72H
SHOW4 EQU 73H
SHOW5 EQU 74H
SHOW6 EQU 75H
SHOW7 EQU 76H
SHOW8 EQU 77H
TEM_H EQU 78H
TEM_L EQU 79H
DQ BIT P1.2

ORG 0000H
LJMP INI
ORG 000BH
LJMP T0_INT
ORG 0100H

        INI:MOV  A,#81H
            MOV DPTR,#CADDR
                  MOVX @DPTR,A
                  MOV DPTR,#PORTC
                  MOV A,#00H
                  MOVX @DPTR,A
                  MOV SHOW1,#00H
                  MOV SHOW2,#00H
                  MOV SHOW3,#00H
                  MOV SHOW4,#00H
                  MOV SHOW5,#00H
                  MOV SHOW6,#00H
                  MOV SHOW7,#00H
                  MOV SHOW8,#00H
MAIN:
     ACALL GETTEM
     MOV A,#0FH
                 ANL A,TEM_L
                 MOV B,#10
                 MUL AB
                 MOV B,#16
                 DIV AB
                 MOV DPTR,#NUMLAB
                 MOVC A,@A+DPTR
                 MOV SHOW1,A
                 MOV A,TEM_L
                 SWAP A
                 MOV TEM_L,A
                 MOV A,TEM_H
                 SWAP A
                 MOV R0,#TEM_L
                 XCHD A,@R0
                 HUND: MOV B,#100
                       DIV AB
                                   MOV DPTR,#NUMLAB
                                   MOVC A,@A+DPTR
                                   MOV SHOW4,A

                TEN: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DPTR,#NUMLAB
                                   MOVC A,@A+DPTR
                                   MOV SHOW3,A

           SIGN: MOV A,B
                 MOV DPTR,#NUMLAB
                                   MOVC A,@A+DPTR
                                   ORL A,#80H

  RETURN:  ACALL PLAY
           JMP MAIN

/****************************/
/*          DS18203?ê??ˉ                */
/****************************/
INI1820:SETB DQ
             NOP
                         CLR DQ
                         MOV R2,#250
           L1: DJNZ R2,L1
               SETB DQ
                           MOV R2,#25
         L15: DJNZ R2,L15
              CLR C
                          ORL C,DQ
                          JC INI1820
                          MOV R6,#23
         L16:  ORL C,DQ
               JC L3
                           DJNZ R6,L16
                           SJMP INI1820
         L3:   MOV R2,#120
               DJNZ R2,$
                           RET

GETTEM:SETB DQ
       LCALL INI1820
             JB DQ,TSS2
             RET
        TSS2:MOV A,#0CCH
             LCALL WR_1820
                         MOV A,#44H
                         LCALL WR_1820
                         LCALL D1MS
                         LCALL INI1820
                         MOV A,#0CCH
                         LCALL WR_1820
                         MOV A,0BEH
                         LCALL WR_1820
                         LCALL RED_1820
                         RET

WR_1820:CLR EA
        MOV R2,#8
                L9: SETB DQ
                    MOV R3,#7
                                RRC A
                                CLR DQ
                                DJNZ R3,$
                          MOV DQ,C
                                MOV R3,20
                                DJNZ R3,$
                                DJNZ R2,L9
                                SETB DQ
                                SETB EA
                                RET

RED_1820:MOV R2,#2
         MOV R1,#TEM_L
            L7:MOV R3,#8
                  L6:CLR C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4,#4
                                 DJNZ R4,[        DISCUZ_CODE_1        ]nbsp;
                                 MOV C,DQ
                                 RRC A
                                 MOV R5,#30
                  L5:DJNZ R5,L5
                     DJNZ R3,L6
                                MOV @R1,A
                                DEC R1
                                DJNZ R2,L7
                                SETB DQ
                                RET

NUMLAB: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求助各路大神帮帮忙,keil里面做的出来有点乱码

网友A(2022-07-05):
不建议初学者花大力气学习DS18B20,DS18B20根部不实用,DS18B20的缺点自己百度,网上搜索一下,除了DIY和单片机模块,根本没有人用DS18B20。

网友B:
程序仿真图没问题才能显示,图片虽模糊但能看出 IC 选型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仿真图没问题才能显示,图片虽模糊但能看出 IC 选型有问题

AT89C51不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初学者花大力气学习DS18B20,DS18B20根部不实用,DS18B20的缺点自己百度,网上搜索一下,除了DIY和单 ...

啊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仿真图没问题才能显示,图片虽模糊但能看出 IC 选型有问题

就是两个芯片一个是AT89C51,另一个是8255

网友D:
这好像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40个引脚还不够用吗?用8255岂不是多余。
如果想挑战一下,可以慢慢研究。但好像没啥用。

网友E:
你这个不亮是不是把共阳极的数码管当共阴极的用了,为什么位选是高阻态?按理来说NPN型三极管这个状态下应该是导通的,为什么还会出现高阻态?是你的器件有问题还是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