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波控制L298直流电机+测速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2-07-04):
自己写的一个单片机程序,简单的通过L298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利用定时器,产生pwm

可调占空比,电机正反转

可调占空比,电机正反转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2^4;
sbit IN2=P2^5;
sbit ENA=P3^7;
sbit Add=P1^0;
sbit Sub=P1^1;
sbit zhen=P1^2;
sbit fan=P1^3;
sbit Stop=P1^4;
sbit WE4=P2^0;
sbit WE3=P2^1;
sbit WE2=P2^2;
sbit WE1=P2^3;
sbit PWM=P3^7;
uint cnt=0;//脉冲计数
int PWMTime=60;//初始脉冲宽度
uint speed = 0;//速度
int dw =  5; //档位
uint time;//时间计数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阳极数码管段选
void SystemInt();
void delay(uint x);
void PWMOUT();
void SetSpeed();
void display();//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0;j<110;j++);
}

void SystemInt()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51;   //T0定时器 T1计数器  均采用方式1
        TH0 = (65536-250)/256;
        TL0 = (65536-250)%256;           //250us
        ET0 = 1; TR0 = 1;                //打开T0
        ET1 = 1;TR1 = 1;                                                         //打开T1
        TH1 = 0;
        TL1 = 0;                          //计数器初值为0
  EA = 1;                                                                                                    //开启总中断
        IN1 = 1;
        IN2 = 0;        //初始正转
}

void PWMOUT()                   //PWM输出控制
{
        if(cnt<PWMTime)           //小于计数变量,输出高电平
        {
                PWM=1;
        }
        else
        {
                PWM=0;      //大于计数变量,低电平
        }
        if(cnt>100)
                cnt=0;
}

void SetSpeed()     //速度设定
{
        if(Add==0)   //速度加
        {
                delay(100);                   //按键消抖
                if(Add==0)
                {
                        PWMTime+=10;   //PWM波占空比增加10%
                                dw += 1;       //档位加1
                                if(dw>9)
                        {
                                dw = 9;
                        }
                                while(Add==0);   //松手检测
                        }
                }
        if(Sub==0)     //如果速度减
        {
                delay(100);    // 按键消抖
                if(Sub==0)
                {
                                PWMTime-=10;    //PWM波占空比减少10%
                                dw -= 1;                                //档位减1
                                        if(dw<0)
                        {
                                dw = 0;
                        }
                        while(Sub==0);
                }
        }
        if(zhen==0)     //正转
        {
                delay(100);
                if(zhen==0)
                {
                   IN1 = 1;
                   IN2 = 0;
                   while(zhen==0);
                }
        }
        if(fan==0)   //反转
        {
                delay(100);
                if(fan==0)
                {
                   IN1 = 0;
                   IN2 = 1;
                   while(fan==0);
                }
        }
        if(Stop==0)         //停止
        {
                delay(100);
                if(Stop==0)
                {
                   IN1 = 1;
                   IN2 = 1;
                   while(Stop==0);
                }
        }
}

void xianshi()                  //数码管显示速度和档位
{
        uint shi,ge;
        shi=speed/10;
        ge=speed%10;

    WE1 = 0;
                P0 = table[ge];    //速度个位显示
                delay(1);
                WE1 = 1;

                WE2 = 0;
                P0 = table[shi];     //速度十位显示
                delay(1);
                 WE2 = 1;

                WE3 = 1;

                 WE4 = 0;
                P0 = table[dw];      //档位显示
                delay(1);
                 WE4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
{
        TH0 = (65536-250)/256;
        TL0 = (65536-250)%256;       //250us
        cnt++;
        time++;
        if(time==4000)              //1s时间内T1的脉冲次数
        {
                time = 0;                  //计数置0
                TR0 = 0;TR1 = 0;          //先关闭定时器
                speed = TH1;
                speed = speed << 8;       //左移8位
                speed += TL1;                                                         //赋值
                speed = speed*2.2;                 //电机转一圈产生24个脉冲,转速为speed/24*60 r/min
                TH1 = 0;TL1 = 0;                                                //清0重新计数
                TR0 = 1;TR1 = 1;                                                //重新启动定时器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计数器
{
  TH1 = 0;
        TL1 = 0;             //计数T1外部脉冲
}

void main()
{
         SystemInt();
   while(1)
                {
                        PWMOUT();
                        SetSpeed();
                        xianshi();
                }
}

Proteus仿真8.10版本的仿真文件下载(如果没有安装8.10的朋友就不要下载了,其他版本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