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景园oled分屏显示程序

楼主(2022-07-04):
把中景园OLED的四个引脚口接上即可用
后面会继续更新如何用OLED做大字符和做菜单显示界面
程序是通过,根据中景园商家发的代码进行了细化
把I2C总线的程序,和OLED的程序进行细分,
可以更好地理解OLED使用的原理,后面将会更新用指针的方法
在OLED上实时显示变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2c.h"
#include "bmp.h"
  u8 w,flag=0;

int main(void)
{
         w=0xff;
                OLED_Init();                        //3õê¼»ˉOLED
                OLED_Clear();

          OLED_DrawBMP(0,0,128,8,BMP1);
                delay_ms(50);
                OLED_Clear();

        while(1)
        {
                  w--;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ÖD
//                OLED_ShowCHinese(18,0,1);//¾°
//                OLED_ShowCHinese(36,0,2);//Ô°
//                OLED_ShowCHinese(54,0,3);//μç
//                OLED_ShowCHinese(72,0,4);//×ó
//                OLED_ShowCHinese(90,0,5);//¿Æ
//                OLED_ShowCHinese(108,0,6);//¼¼
//                OLED_ShowString(6,3,"0.96' OLED TEST",16);
//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OLED_ShowString(0,6,"ASCII:",16);
//                OLED_ShowString(63,6,"CODE:",16);
//                OLED_ShowChar(48,6,t,16);//ÏÔê¾ASCII×Ö·û
//                t++;
//                if(t>'~')t=' ';
//                OLED_ShowNum(103,6,t,3,16);//ÏÔê¾ASCII×Ö·ûμÄÂëÖμ
//                        delay_ms(8000);
//                delay_ms(8000);
//                OLED_ShowString(0,0,w/10+0x30,16);
                OLED_ShowString(64,0,".",16);
            OLED_ShowChar(0,0,w/100+0x30,16);
                        OLED_ShowChar(20,0,w%10/10+0x30,16);
                  OLED_ShowChar(80,0,w%10+0x30,16);

                OLED_ShowNum(0,3,w/10+0x30,5,16);
                OLED_ShowNum(0,5,w%10+0x30,5,16);
        }

}
/////////////////////////////

Keil代码下载: 原始分组-重组初始化屏幕标准版本-对其进行了分组 - -

楼主:
在程序里面有详细的注释,通过更改还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的字符

网友A:
周立功的GUI非常好用,有OLED的基础驱动+GUI,可以显示非常复杂的形状和图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周立功的GUI非常好用,有OLED的基础驱动+GUI,可以显示非常复杂的形状和图案

请展示一下效果截图

网友C(2022-09-28):
有没有效果图看看